初装问题!

楼主(2005-01-07):
我今天只装了旋翼头组件,发现这机子的精度也不是很高的,十字盆卡得很紧。活动起来不是很顺畅,我想这是很多朋友出现舵机回中不正的原因之一。机子要想好飞的话对于这些重要的组件一定要活动顺畅。不然,根本就飞不起来,就算飞起了控制也是个大问题。其他朋友有这情况吗?

网友:
全部装好,上点油,调试好,就没事了,你见过比450更精确的小电直吗???

网友:
我的没有这个问题,可能是个别现象吧。

网友:
以下是T-REX 450組裝的VCR,提供給有需要的飛友參考

http://www.align.com.tw/bb2/viewtopic.php?t=717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1-12 at 08:30 ]

楼主:
TO: 藍色機械鳥
  不错嘛! 服务到家!机子已经全部装好了,等naro舵机了。先试试那个十字盘如何,不行的话就买个金属的算了。

网友:
金屬十字盤只是看起來較漂亮,實際上飛起來不一定更穩,直昇機要好飛且穩,重點在於每個環節的順暢,因只要有個環節不順干涉,也會影響其動力,導致飛不起來或電流過大,有時飛起來手也會很忙,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12 11:03 AM 发表:

金屬十字盤只是看起來較漂亮,實際上飛起來不一定更穩,直昇機要好飛且穩,重點在於每個環節的順暢,因只要有個環節不順干涉,也會影響其動力,導致飛不起來或電流過大,有時飛起來手也會很忙,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重點在於每個環節的順暢

网友:
十字盤是夠順暢,不順暢的干涉是各環結造成
組裝時注意每個擺臂,環結(連桿頭)能越順暢越理想
這樣停旋飛行是會更穩,操控性會更聽使喚

楼主:
其实真的是十字盆问题,其它部分都搞得很顺。我将主轴直接插入十字盘左右前后地推到觉得紧,加了油也帮助不大。后来拆开打磨了一下金属球后稍为好了一点!可能真的是被我抽中头奖了。

网友:
對於十字盤如有不順,我的處理方式是於接合處四個點用小一字的起子小心地往上撐開一點,直到裡面的圓球滑動順暢既可
對於上油,建議用矽油,不要用稠狀的油類潤滑如黃油,因當您再飛行時,沙很容易卡上被磨碎而最後導致影響滑動的順暢
以上提供給飛友們參考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1-13 at 08:43 ]

网友:
问版主:按照昨天你的曲线设置我的450在油门推到40%机机就有离地的迹象,正常吗,还是不敢起飞,有好办法吗,除了用G2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3 08:55 AM 发表:

问版主:按照昨天你的曲线设置我的450在油门推到40%机机就有离地的迹象,正常吗,还是不敢起飞,有好办法吗,除了用G2

先恭喜您!這算正常,先用G2將四面停旋的根基打穩,這事得按步就班來,及不得,別跟錢過不去,如果可以,建議用XTR模擬軟體,跟真實的飛行較為接近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1-13 at 10:32 ]

楼主:
感谢藍色機械鳥的指导!

网友:
newer  在 2005-1-13 10:12 AM 发表:

感谢藍色機械鳥的指导!

不用客氣!祝您飛行愉快

网友(2005-02-13):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13 08:42 AM 发表:

對於十字盤如有不順,我的處理方式是於接合處四個點用小一字的起子小心地往上撐開一點,直到裡面的圓球滑動順暢既可
對於上油,建議用矽油,不要用稠狀的油類潤滑如黃油,因當您再飛行時,沙很容易卡上被磨碎而最 ...

这个方法好我试试,我的十字盘也是不顺,副翼左右打舵,影响前后升降,我正为这事郁闷呢。

网友:
ha_00099  在 2005-2-9 19:33 发表:

新手适合玩450X吗?

450X是較適合新手入門的機種,我想只要是飛過450X的模友應該都知道,尤其是在台灣已經有許多的新手藉著450X完成飛行夢,因為,穩,才能讓新手很快入門的唯一途徑,以上是個人的感想,提供給模友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