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翼龙的fms要不要开电源开关啊?

楼主(2005-01-07):
打开电源干扰声好大啊!

网友A:
什么控器?

网友B:
插入麦克风孔里就没声音啦

网友A:
他是喇叭干扰太大?

楼主:
翼龙的配套遥控器,是喇叭干扰太大,
在用这个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C(2005-06-27):
我用翼龙的配套遥控器玩FMS,不论是把信号接入LINE ON 还是MIC,一打开遥控器电源,机箱的小喇叭就“嘟 嘟”地响个不停,同时电脑屏幕呆住了,鼠标也动不了,当关遥控器电源后,声音还延续一段时间才停,此后电脑又恢复正常了,呜呜,是什么原因呀?难道我玩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