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mc230cr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5-01-07):
利用电调给接收机供电,把电调开关打开后,没遥控,可是电调会发出类似脉冲信号的东西,输出电压大约0.2-0.3V,
电机
一点一点 的转动。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接收机接了两个这样的电调。还有利用其他电源给接收机供电,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电调的两个开关都关着呢。是不是两个电调干扰啊?

网友A:
呵呵,虚惊啦!电机一点一点的转动时是不是还有类似嘟嘟的声音!
那是你的电调在提醒你没有信号了,你打开发射机就好了呀!
还有电调不存在干扰的问题吧,放心用吧!
对了,能不能把你的MC230卸开后上图,我想看看他和330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