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0克的亚拓超重了吗?怎么飞不起来了?

楼主(2005-01-07):
今天刚装好了亚拓,但就只会在地上转圈,完全飞不起来。

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浆距没弄好吧

网友:
按我的问题来看,你要检查以下问题:一是主浆的攻角是不是太大!二是你的电调是不是置正确!三是电池充饱没有!四是亚拓开始运转,会有吹口哨似的声音,你的有没有?会不会各运转部位太紧?上点润滑油试试!五是尾皮带不能绷太紧,只要不擦尾管壁,越松越好!应该很好飞的!你查查看!

网友:
sdxiong  在 2005-1-7 11:21 PM 发表:

今天刚装好了亚拓,但就只会在地上转圈,完全飞不起来。

是什么原因了??

670克比我的轻很多了,肯定是没有调好!

楼主:
Hyun  在 2005-1-8 15:49 发表:

按我的问题来看,你要检查以下问题:一是主浆的攻角是不是太大!二是你的电调是不是置正确!三是电池充饱没有!四是亚拓开始运转,会有吹口哨似的声音,你的有没有?会不会各运转部位太紧?上点润滑油试试!五是尾 ...

电调是凤凰的35A,新买的,没有改动设置,要设置些什么吗??
开始时也有口哨似的声音,正常吗?

今天再调了一下,当油门推到80%时,机身向左倾(仍未离地)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sdxiong  在 2005-1-8 08:48 PM 发表:

电调是凤凰的35A,新买的,没有改动设置,要设置些什么吗??
开始时也有口哨似的声音,正常吗?

今天再调了一下,当油门推到80%时,机身向左倾(仍未离地)是什么原因了??

你用几通的摇控?电调要设为无刹车,低进角,中放电。

楼主:
Hyun  在 2005-1-8 10:13 PM 发表:

你用几通的摇控?电调要设为无刹车,低进角,中放电。

是JR9X的遥控。。。

网友:
那么高级的摇控,没道理飞不起来的!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双浆?其它的只要按说明书组装,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我用老FUTABA四通道设备也飞得起来,你的应该更没问题!

楼主:
Hyun  在 2005-1-9 12:15 AM 发表:

那么高级的摇控,没道理飞不起来的!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双浆?其它的只要按说明书组装,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我用老FUTABA四通道设备也飞得起来,你的应该更没问题!

用ABS浆调了好久还是有双浆,后来换了木浆就没了。。。

网友:
还是飞不起来?

楼主:
Hyun  在 2005-1-8 10:13 PM 发表:

你用几通的摇控?电调要设为无刹车,低进角,中放电。

低进角是否指切换时序(角度)??中放电又是什么,在说明上没找到。

谢谢。。

网友:
sdxiong  在 2005-1-9 12:33 AM 发表:

低进角是否指切换时序(角度)??中放电又是什么,在说明上没找到。

谢谢。。

进角是调电机转速,放电是调电池的。

楼主:
Hyun  在 2005-1-9 01:25 发表:

进角是调电机转速,放电是调电池的。

我用的电机是Himark的B2825 2700KV,电池是商城的幻影1950,好象都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呀??

网友:
我知道问题所在!你用的电机不合适,应该用A28规格的。

网友:
老乡:
对于新丁,购机时最好用原厂配置,如果不用原厂配置的话,出手前发帖问问老鸟,否则...

网友:
vidct  在 2005-1-9 12:20 PM 发表:

我知道问题所在!你用的电机不合适,应该用A28规格的。

也许这位高手说得对!他原来可是版主!他经验丰富!试试他说的!

网友:
vidct  在 2005-1-9 12:20 PM 发表:

我知道问题所在!你用的电机不合适,应该用A28规格的。

老V 这个A和B的区别在哪?能否说说?

网友:
a,b的区别又很多,轴径,重量,转速,内部结构都不同,但总的来说华迈的都不合适!

网友:
哦?那GS的B系怎么样?应该还行吧?

网友:
你用什麼鋰電? 天氣太冷,鋰電會低溫症的.

网友:
sdxiong  在 2005-1-8 11:51 PM 发表:

是JR9X的遥控。。。

您的油門曲線及螺距曲線設定了沒?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1-12 at 09:08 ]

网友:
就是啊,我也9x,正在学飞,大家说说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设置?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
不用客氣!以後還請多多指導

网友:
按照你现在的设置,油门摇杆在最底和最高时,浆的角度是怎样的情况,上个图,谢谢!!!

网友:
因是用碳先槳,所以這樣的設定,油門不到一半就可停旋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1-13 at 07:57 ]

网友:
能不能说说木浆的设置曲线,谢谢!!!!!!一般飞行

网友:
我現在的設定就是一般飛行,其實這樣的設定木槳也是可以飛的很輕鬆的,

PS;圖片傳不上來

网友:
你油门推到什么程度浆才转?,我的轻轻一推浆就动,有点不敢飞,是否我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按照你的曲线我改了设置,不过还没试

网友:
很多的初學者必須克服心理障礙,一般都是不敢飛起來而在地上滑行,建議先練習模擬軟體,等手感方向感都順暢了在飛實機,玩遙控最重要的是不能經過大腦,因為來不及想,最佳的狀況是眼睛跟手連動,也就是反射動作.
我的油門跟您是一樣的情況

网友:
谢谢!多交流就是好!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2 11:15 AM 发表:

按照你的曲线我改了设置,不过还没试

遙控器的設置只是一個過程,重點是您的組裝及調機及組件的搭配,以下是我的組件搭配,提供給您參考
亞拓400L/2500KV/無刷馬達15T銅齒(新手建議用13T)
亞拓25A無刷電變(設定為無煞車/低進角/高C放電)
亞拓9G及尾舵6G伺服器(中立點較準/速度快,飛起來手比較不會那麼忙)
GY-401陀螺儀
JR-R770S接收器(SPCM干擾源較少)
JR-9X發射器
亞拓11.1V/1800  LP

网友:
我的陀螺可能会差点,-03的,拿在手里试感觉有扭力,还需调试,学习,关键是心理因素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2 11:59 AM 发表:

我的陀螺可能会差点,-03的,拿在手里试感觉有扭力,还需调试,学习,关键是心理因素

如果是pg-03的陀螺儀,鎖定後方向桿需拐一邊才能抓的住,唯一的解決方法是於遙控器內鍵微調修正,如發射器是六通道以下的則無解

网友:
藍色機械鳥 亞拓遙控世界討論區版主也来了欢迎望多交流

网友:
szm701122  在 2005-1-12 01:58 PM 发表:

藍色機械鳥 亞拓遙控世界討論區版主也来了欢迎望多交流

感謝szm701122版大關愛.往後還請版大多關照,小弟會盡力讓擁有T-REX 450的飛友都能飛的開心,飛的愉快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12 14:03 发表:

感謝szm701122版大關愛.往後還請版大多關照,小弟會盡力讓擁有T-REX 450的飛友都能飛的開心,飛的愉快

我替国内飞友先谢谢您了.

网友:
szm701122  在 2005-1-12 02:08 PM 发表:

我替国内飞友先谢谢您了.

都是一家人,版大請別客氣!

网友:
请教9x如何设置微调修正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2 02:43 PM 发表:

请教9x如何设置微调修正

開機後進入設定程式,選項sud  trim後,按滾輪進入,將滾輪轉在RUDD並按下,再用滾輪調整至是當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2 02:55 PM 发表:

多谢

不用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