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活塞环的发动机和无活塞环的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5-01-08):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环的发动机比较耐用,没有环的发动机出力比较好,但是由于磨损问题,寿命比有环的要短!!

网友:
当然是带环的好了,使用寿命长、气密性好,模型的低于30级的发动机都不带环,主要是活塞环槽和活塞环加工工艺困难,成本高。

网友:
nemnem  在 2005-1-10 20:03 发表:

当然是带环的好了,使用寿命长、气密性好,模型的低于30级的发动机都不带环,主要是活塞环槽和活塞环加工工艺困难,成本高。

错我的OS4C26就有环

网友:
哟,26的4冲程机子带活塞环了,看来我的知识该更新了,那现在世面上带环的模型发动机最小是几级?望告知

网友:
有活塞环的寿命长

网友:
如果换的话到那里能买到

网友:
发动机用坏的少摔坏的多带不带环也无所谓

网友:
直机的就不一样了,摔机也摔不坏发动机,所以直机发动机一般带环.还有直发容易过热,而有环机在略微过热时还可以工作.

网友:
那也要保养的啊

网友:
管它有没有环呢,用就是了,都一样的东西,差别又不大,坏了再买,发动机这玩意又不贵,看你怎么用了,用得好无环的必有环的用的时间还长。偶的ASP21用了7,8年了还好用,97年买的。我朋友的GMS40飞了10个起落就完蛋了!

网友:
djmodel  在 2005-1-14 23:19 发表:

管它有没有环呢,用就是了,都一样的东西,差别又不大,坏了再买,发动机这玩意又不贵,看你怎么用了,用得好无环的必有环的用的时间还长。偶的ASP21用了7,8年了还好用,97年买的。我朋友的GMS40飞了10个起落就完 ...

你是买了放在家里7,8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