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模友改造的小电直(试飞图片)

楼主(2005-01-08):
元旦前几天,俺帮广州的模友改装了一架小电直,用嘉宝的机架,配MS700的旋翼头机构,采用尾桨变距、皮带传动方式......

改装过程中拍了些图片,现贴上来给大家看......

1、这就是嘉宝的机架,控制斜盘的三个舵机已装好,前面两个舵机架用铝合金制作,固定无刷电机处也用铝合金板作了加强......

2、后面的舵机,仍利用原来的舵机架,斜盘防扭臂已换上了MS700的......

3、重新车制的皮带轮,轮槽直径为40mm......

4、机机基本改好啦!装上无刷电机(使用华迈B20、2700KV,辉盛18A无刷电调),装上尾桨,套上小皮带......
主轴看上去很长哦,到时根据旋翼头的实际尺寸再截短......

5、看看尾桨机构......

6、贴张近点的图片,噢噢,不好意思,    拍虚啦!......

7、手工制作的变距摇臂,带滚珠轴承的哦,并热压了球头,装上后发现和小皮带轮“打架”,不要紧,用电吹风把它搞成S形......

8、开始处理旋翼头机构,由于没弄到平衡翼,就用雷鸟(嘉宝)的代用,而MS700平衡翼杆的直径为1.5mm,所以又做了连接件,用顶丝紧固,效果还行,这种连接方式具有重锤的效果哦......

9、MS700的阻尼胶圈常常会掉出来,看看图中的办法,用铝合金片做个小挡圈,效果不错......

10、剩下的调整工作,tiger-gz模友回去自己弄啦!哈哈,现在已经全部弄好了!昨天晚上来我这里试飞,看看,准备起飞喽......

11、机机稳稳地飞起来了!很爽啊......

12、贴一张“tiger-gz”的飞行玉照......

13、再飞高点,噢噢!快碰到顶棚啦!......

14、降低高度,哇,闪光灯怎么没亮?......

15、 “banana1072”忍不住啦,接过发射机,也来爽一下......

16、哈哈!“tiger-gz”心理乐开了花......
“banana1072”又飞起了他的MS700,我的工作室好热闹哇......

17、“banana1072”的飞行玉照,噢噢,不好意思,   人拍清楚了,机机拍虚啦!......

lxd1954

网友:
刘老师起的好早呀

网友:
强啊,我也想把我的小飞达改成皮带传动尾变距的.

网友:
有想法的!赞!

网友:
什么时候我才能拥有这样一个工作间呢?

网友:
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
我也想该小电直,而且部分零件也已经准备好了,但一直没有动手,因为没有太大的把握。
在这想请教刘老师几个问题,望您不吝赐教!!
1、主旋翼轴到尾旋翼轴之间的直线距离是多少?
2、皮带传动的传动比是多少?
3、尾浆的直径是多少?
4、变矩尾浆的变矩的两极限位之间的夹角是多少?

楼主:
freevip  在 2005-1-9 21:11 发表:

我也想该小电直,而且部分零件也已经准备好了,但一直没有动手,因为没有太大的把握。
在这想请教刘老师几个问题,望您不吝赐教!!
1、主旋翼轴到尾旋翼轴之间的直线距离是多少?
2、皮带传动的传动比是多少? ...

1、“主旋翼轴到尾旋翼轴之间的直线距离”---我做的每架小电直都不一样,一般应根据小皮带长度来定。一般能搞到的皮带(喷墨打印机里的)对折长度为380mm---410mm左右,以此为依据决定主轴至尾桨轴的距离,另外尾管还可微调长短(调整皮带张力)......

2、传动比大约在1:4---1:4.6之间,要灵活掌握,当你弄到的皮带较长时,可将速比适当放小点,若皮带较短时,适当增加点传动比。我前一段做的那架无刷电机的尾桨变距电直,用的皮带对折长度是405mm,实际检查传动比为1:4.25,即旋翼转一周,尾桨转4又4分之1圈......

3、尾桨直径我一般取130mm---140mm,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定,例如当心情舒畅时,我会精心制作两片对称翼型桨叶,这样桨叶的效率较高,尾桨直径就可适当小点,如果想省点事,用玻纤板做成平板桨叶也一样能飞,这时可适当增加尾桨直径,除此之外,尾桨直径的大小还应和上述1、2、两项相关联......

4、由于做的多了,我不专门测量桨叶夹角,凭感觉就行了。负距大约有4-5度吧,正距大约有20多度吧......不必过于教条,飞起来后,左右打方向舵,机机反应迅速才是硬道理!制作中已保证了尾桨机构有调整余量(可以调整桨毂与桨轴的相对位置,还可调两个球头扣长度)......另外还要综合舵机拉杆长度、舵机盘孔位,变距摇臂孔位来调整,特别是使用GY240锁尾陀螺时,调整这些地方更为重要,否则,打舵到极限位置时,拉杆会被顶变形哦!......

如果一定要准确数据,我专门测量一下再作答复,如何?......

lxd1954

网友:
非常非常谢谢您的认真回答
我还有个问题想再麻烦问您:
1、在尾舵机中立位时,尾浆的浆矩大约应该是多少度?
2、您用的皮带大约多宽?
再问一个题外的问题,我想将小电直的电机与主旋翼轴之间的齿轮传动也改为皮带传动,(因为找到一家“皮带专卖店”各种型号的皮带都有,而且还可以定做皮带轮)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freevip  在 2005-1-11 20:23 发表:

非常非常谢谢您的认真回答
我还有个问题想再麻烦问您:
1、在尾舵机中立位时,尾浆的浆矩大约应该是多少度?
2、您用的皮带大约多宽?
再问一个题外的问题,我想将小电直的电机与主旋翼轴之间的齿轮传动 ...

1、这个度数不是绝对的,也要综合考虑,一般第一次试飞,等GY20初始化后,观察尾桨角度,大约有1-2度吧,加油门飞起来再看尾巴往哪边摆,根据情况再调整......

2、皮带宽3mm、3.5mm、4mm我都用过,效果都差不多,最好、做耐用的是那种表面带橡胶的皮带......

主旋翼与电机用齿轮传动就很好了,一定要用皮带传,只要速比正确应该一样飞,只要自己喜欢就行!还是那句话:飞起来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