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真实还是XTR真实??

楼主(2005-01-08):
连续练习了3天,我现在两个都可以比较好的飞了,不过感觉我在G2里更容易控制我的飞机。不知道哪个真实度高点?

个人感觉XTR要求也太高了,我的P4 2。4G,128M的显示卡,背景分辨率已经最低了,才只有40-50针左右。

G2里就流畅很多了,而且XTR飞到一个死角处,飞机就重新开始了。感觉软件编程上计算方法不是很好。消耗硬件太高了

网友:
说得真实性都差不多,我个人喜欢reflex多一点

网友:
g2选择更多点!

网友:
reflex对系统要求比G2高~自己想想就明白了~但是我还是选择玩G2~呵呵~

网友:
chujian  在 2005-1-8 10:41 AM 发表:

连续练习了3天,我现在两个都可以比较好的飞了,不过感觉我在G2里更容易控制我的飞机。不知道哪个真实度高点?

个人感觉XTR要求也太高了,我的P4 2。4G,128M的显示卡,背景分辨率已经最低了,才只有40-50针左 ...

你的是什么显卡,如果是 NVIDIA 的,你要在 “性能和质量设置”中将 “3D平滑处理”和“各向异性处理”关闭。就可以达到100多帧

楼主:
XTR哪里可以设置??G2运行很流畅

是NVIDIA的芯片,128M AGP 8X的

网友:
chujian  在 2005-1-8 04:08 PM 发表:

XTR哪里可以设置??G2运行很流畅

是NVIDIA的芯片,128M AGP 8X的

屏幕右下脚,时间旁边的“NVIDIA Setting”中

网友:
reflex 对硬件要求的确高,
我的CPU是AMD64 3000+
内存是1G
显卡是图形专业显卡.
才勉强可以用.
不过可能是我的显卡不利于玩游戏的原因.

网友:
hyf  在 2005-1-8 20:12 发表:

reflex 对硬件要求的确高,
我的CPU是AMD64 3000+
内存是1G
显卡是图形专业显卡.
才勉强可以用.
不过可能是我的显卡不利于玩游戏的原因.

我觉得还可以 amd2500
内存256
显卡就是用来打游戏地9800 :)
满流畅地

网友:
我装了reflex,看了里面的录像,呵呵,感觉动作、场景都真实了,如果有连接线,我也想玩玩

网友:
reflex高,但是最高是CSM(国内没怎么见过)

网友:
betmanofbmw  在 2005-1-9 12:06 发表:

reflex高,但是最高是CSM(国内没怎么见过)

是对车辆模拟仿真的吧

楼主:
wtj7603  在 2005-1-8 05:17 PM 发表:

屏幕右下脚,时间旁边的“NVIDIA Setting”中

哪那?XTR里没有嘛

网友:
chujian  在 2005-1-11 17:25 发表:

哪那?XTR里没有嘛

不是模拟器设置,是显卡里面设置

网友:
我的神舟本M735E  ATI M10 9600 64M 在运行XTR时还可以比教爽

网友:
G2是很好的东东呀!!!!!

网友:
G2、XTR都不错,不过如果有教练教是最好的了:)嘿嘿嘿嘿嘿嘿:)

网友:
教练也是练出来的:)

网友:
哈哈~教练是神仙~

网友(2005-02-12):
9楼的内存1G啊!土豪级的

网友A:
G2还可以吧`~比较多人用

网友B:
g2并口安装还可以,usb没用过不清楚
xtr全套在260左右 安装方便

网友C:
简直就天使与魔鬼的差别啊!我的机配置:C4-2.4-->256DDR->80G金钻九->GF9550冰封骑士玩XTR时候真的受不了,每次撞机都要停一下,不是电脑的速度慢,是程序的问题,而且看不到飞机撞到地上就已经重新了,飞机飞得太高又重新开始,程序出错太多了,在这里就不多说了;而G2玩起来非常流畅,表现出色,一般不会出错,界面音乐都出众,但场景没有XTR逼真,个人认为G2是天使,XTR是魔鬼!新手或配置低的同志还是玩G2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