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工具锯木最好

楼主(2005-01-08):
RT:什么工具最省工夫,精度较高,个人入手容易吗?或者一般的模型厂是用什么工具的?

网友A:
好一点的模型长都用激光切割机,据说两万多可以拿下,差点的就试用什么线锯,几百元就可以拿下了

网友B:
从套材看,轻木翼肋、隔框有些是用成形刀具切的。
有一种自制切木零件的立铣,不复杂,但铣刀不好弄。(传不上图!)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5-1-8 at 22:39 ]

网友C:
圆锯:上面的照片
带锯:上迪玛特的网站看看。零售1600-800。(模型场用)
曲线锯:上机电市场看看。

网友D:
斑竹你的曲线据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