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可以便宜代替

楼主(2005-01-08):
估计用无刷的以后不用再对昂贵的电调发愁了,因为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过,CUP风扇是无刷的,而且在风扇上就带了一个无刷电调,有兴趣的朋友搞吧哈哈~~~~CUP风扇可是很便宜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很久前想过,是不是能重绕里面的线来提高转速???CPU的风扇用一般的有刷电调应该就能控制的

网友:
呵呵 这位老兄可能要失望了 cpu风扇是有感应器的无刷电机 那上边的电调是靠调占空比调速的 原理和有刷电调基本一样 没法用

楼主:
haha 那至少不用买有刷电调了~~~~

楼主:
你们说无刷电机能通过改变绕线方法来达到只用便宜的有刷电调就可以控制的目的吗?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1-8 19:37 发表:

呵呵 这位老兄可能要失望了 cpu风扇是有感应器的无刷电机 那上边的电调是靠调占空比调速的 原理和有刷电调基本一样 没法用

对cpu风扇研究深地

网友:
拆了几个CD电机
上面无刷也是有感的,跟风扇的有感是不一样的。直接改有感无刷如何?

网友:
有感无刷其实也可以做出大功率
问题的关键在于,风扇无刷的功率做不大,因为它的磁钢是普磁磁环,如果换成稀土才可以。当然,驱动电路是不能用它本来的,因为那套电路不是为大功率设计的,估计工作电流还不到1A,而模型飞机一般都要5A以上,10A还不会烧。所以结论是:无刷风扇的结构稍加改造是可以用来做模型电机的,但驱动电路因原先的设计功率很小,不能适应模型需要。

网友:
言之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