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1感想

楼主(2005-01-08):
3年前,我女儿4岁,买了架坦克,放在沙法上玩.沙法上放件东西,用坦克推下去就算赢.我女儿乐此不疲.当时,我想通过游戏,锻练她的眼,手,脑的控制和方向感. 这次圣旦节她又想起了坦克. 之所以我买了这虎1.
使用感想:
1.速度太快,不要说在沙法上,就是在地板上,也是东碰西撞.控制不了.原指望能在桌椅间穿梭.这还比不了最便宜的. 但是今天在刚割过的大草地上玩,情况不同了.草对履带的阻呢作用,坦克能作不同半径的转弯,也因场地大,速度快也不很明显.前进速度跟人步行速度一样快.
2.电池够用,大半小时后,50度的坡是窜上去的.
3.外型象真性太差:两个红灯,主轮和导轮的银色,黑色的履带,粗糙的人像,大大降低这坦克的档次,象个低档玩具.改变这些,厂家无需增加成本.
先说这些

网友:
我的坦克刚买来还没有等玩上一次冲电循环就把履带拉断了,现在没有时间去买履带,正在外观上进行一些改造呢!

楼主:
4,履带,为什么用黑色呢?还是很差的塑料.象是再生塑料. 昨天发现履带的销针已突出半截.穿销
针的两个孔的一个已断裂.坦克前端挂有一段备用履带,一看,假的.
5,昨夜充电5小时后,充电器滚烫而电池冰冷,担心充电器已怀了.
6.bb弹,25m射程,危险.太危险.试机时,我不知炮内已装有一粒炮弹,打在墙上反弹的力够大,吓我一跳.国际上规定的是5m.太多太多的血和伤疾嶷成条例为何去破坏.举例,儿童在私家泳池溺水死亡比例很高,好多国家规定泳池必需装围墙,如不,如邻居孩子偷偷去你家泳池而溺水,你也要负全责.规定执行后,儿童溺水比例大幅下降. 坦克上装bb弹.根本出不了口.况却bb弹炮的质量也太差.
7,承重轮的弹簧太硬.这shouldbe已提到,厂家改一下也不用花成本.
8,便宜,真便宜.也就是为这便宜,降低成本,而要把坦克做得轰轰烈烈,功能多,而又不肯用心制造.就成了现在的虎1.

网友:
1.速度太快,不要说在沙法上,就是在地板上,也是东碰西撞.控制不了.原指望能在桌椅间穿梭.这还比不了最便宜的. 但是今天在刚割过的大草地上玩,情况不同了.草对履带的阻呢作用,坦克能作不同半径的转弯,也因场地大,速度快也不很明显.前进速度跟人步行速度一样快.

主要还是转弯速度太快。象真度大打折扣。既然你拆过遥控器,看来改装也是有希望的。

2.电池够用,大半小时后,50度的坡是窜上去的.

电池性能较差,在我的充电器上根本充不进去电。一气之下直接换上了我车模上的GP3300电池组

3.外型象真性太差:两个红灯,主轮和导轮的银色,黑色的履带,粗糙的人像,大大降低这坦克的档次,象个低档玩具.改变这些,厂家无需增加成本.

唉,厂家定位本来就是玩具。玩具的销量何模型的销量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履带,为什么用黑色呢?还是很差的塑料.象是再生塑料. 昨天发现履带的销针已突出半截.穿销
针的两个孔的一个已断裂.坦克前端挂有一段备用履带,一看,假的.

其实不是断裂,而是本来就是一个裂口。这是防止履带过于张紧而设计的保护措施。一旦张力过大,履带的一节上的裂口就会张开,销钉脱出,履带断开,从而保护其他的机构。销钉脱出只要用力顶回去即可。然后在销钉没进去的履带边缘轻轻点一点点502即可。千万注意不要多,也不要弄的到处都是,就是销钉没入的那个小洞上点一点点即可。这足以阻止销钉脱出了。如果有螺丝胶就更好。

5,昨夜充电5小时后,充电器滚烫而电池冰冷,担心充电器已怀了.

小心不要是充电器短路。呵呵。

6.bb弹,25m射程,危险.太危险.试机时,我不知炮内已装有一粒炮弹,打在墙上反弹的力够大,吓我一跳.国际上规定的是5m.太多太多的血和伤疾嶷成条例为何去破坏.举例,儿童在私家泳池溺水死亡比例很高,好多国家规定泳池必需装围墙,如不,如邻居孩子偷偷去你家泳池而溺水,你也要负全责.规定执行后,儿童溺水比例大幅下降. 坦克上装bb弹.根本出不了口.况却bb弹炮的质量也太差.

这是豹二的传统的。还是市场定位的问题。不过你可以在说明书上看到相关的警示。

7,承重轮的弹簧太硬.这shouldbe已提到,厂家改一下也不用花成本.

希望你说的这话他们能看到,呵呵

8,便宜,真便宜.也就是为这便宜,降低成本,而要把坦克做得轰轰烈烈,功能多,而又不肯用心制造.就成了现在的虎1.

这样买的人才会多。还是市场定位的问题。

[ Last edited by shouldbe on 2005-1-9 at 08:30 ]

网友:
就是玩具[各人看法]

网友:
是你女儿玩还是你玩啊。呵呵。

网友:
yuanjiege的问题很具有高度的总结性,shouldbe解释的也很中肯。其实这对恒龙厂而严是很好的意见。恒龙的坦克也出口的,好象还蛮受老外关注的,老外也和俺们以样喜欢便宜的啊!其实恒龙的最大意义对吾辈而言,就是提供了绝好的改造平台,能让很多不具备条件的爱好者提供个实现梦想的捷径。
还有关于老虎的一些问题,俺也见过有网友交流的,挺有意思。比如说为什么恒龙虎的防盾为什么是装反的,有解释说是恒龙故意的,这样在知识产权上就好说话了,那同样的解释也可用在其主动轮和导向轮的颜色为什么是银白色的了。
同样在澄海的模型玩具大厂双钻以前就好象因为四驱车版权问题和日本某模型厂打过知识产权官司。结果是打输了,当然,官司是一回事,最后的结果是双钻的产品占领了国内市场并向外扩张,也形成了研发的能力。当然,俺个人并不反对国内厂家和日本的厂家有什么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育教育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