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宝M-6大脚

楼主(2005-01-08):
请问禾宝M-6大脚::怎么样em04

网友:
zxc120  在 2005-1-8 10:18 PM 发表:

请问禾宝M-6大脚::怎么样em04

禾宝大脚不错的!!!才2000元出头!!!!性价没的说!

网友:
和宝大脚没法要,大脚除了LST、MTA4、(SS、25、46)、REVO、南大。以外都不行

楼主:
孙膑  在 2005-1-12 06:57 PM 发表:

禾宝大脚不错的!!!才2000元出头!!!!性价没的说!

为什么???

楼主:
模型至尊  在 2005-1-22 11:29 PM 发表:

和宝大脚没法要,大脚除了LST、MTA4、(SS、25、46)、REVO、南大。以外都不行

请讲解原因????

网友:
说到禾宝大脚我现在正在跑,纤毫的,南大的大脚也都跑过,但感觉上都没有禾宝的顺畅,另外新的禾宝在性能上也比上代禾宝加强不少,感觉是部好车。纤毫车的感觉是小毛病太多,你要不是下决心根治的话,不是你玩车,是车玩你,南大车感觉也蛮结实的,但制作精度不高,听说最近有改进,也算是好车吧!

网友:
您说的其他是好车我承认,但是南大和MTA4还是算了,绝对没有禾宝好!!!如期发动机,差多了

网友:
zxc120  在 2005-1-24 11:45 PM 发表:

请讲解原因????

给你个网站!http://www.rcsky.net/rcsky/index.asp

楼主:
模型至尊  在 2005-1-25 12:49 PM 发表:

给你个网站!http://www.rcsky.net/rcsky/index.asp

狂谢模型至尊

楼主:
shuiguan  在 2005-1-25 11:31 AM 发表:

说到禾宝大脚我现在正在跑,纤毫的,南大的大脚也都跑过,但感觉上都没有禾宝的顺畅,另外新的禾宝在性能上也比上代禾宝加强不少,感觉是部好车。纤毫车的感觉是小毛病太多,你要不是下决心根治的话,不是你玩车, ...

狂谢shuiguan

网友:
禾宝和南大哪个好 好在那里啊?

网友:
南大的车设计合理,是仿HPI的侧板设计,底盘也高,玩起来很爽,给的是27发动机。
和宝车设计有缺陷,动力不如南大,车相对比较小,但是台湾出的,所以材料和质量都要比南大好!

网友:
[center]天下模型文章[/center]

很多人买大脚时,在考虑价格以外,最喜欢问的一句话就是“哪款在综合性能上比较优秀呢?”——其实性能是个很专业的词,其实每款车都可以设置到竞赛性能很好——只看你投入多少时间和金钱来改造和设置它。个人感觉买车用性价比、用途和配件供应三个指标来衡量比较合适。

下面就目前比较新款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几个大脚车(LST/savage/revo/mta4/南大)的选购来说点东西,不一项一项比,很多人都是不知道怎么衡量,无法决断的,包括我自己,呵呵

一、首先说性价比

性价比我认为主要是车的结实程度和原厂的配置。

1、结实

主要应该了解该车的大齿、A臂、转向杯、传动轴、轮毂等位置的坚固程度,其中A臂、转向杯和轮毂是要重点考察的部位。

首先要考虑的是非变态使用状态下都要坏的地方:Savage的原装轮毂一定会坏;S25电启动单向轴承一定会坏;LST的A臂很容易坏;revo前差速器油封一般都要坏;南大原装电镀轮毂容易坏;

还有其他不非常普遍,但是在玩玩抬头、跳跃后容易发生的损坏如:

Savage:摔的话容易扫大齿、烂引擎座。撞的话容易弯狗骨、爆避震筒。
REVO:A臂、推杆容易撞坏,建议备一份
mta4:A臂、转向杯容易撞坏,应该备一份,手拉启动器也该备一份。
南大:大齿、手拉启动器应该备一份
LST:大齿应该备一份
所有车如果没有仔细安装,或者不爱惜,狂玩抬头和跳跃,都容易扫齿、烂差速、断狗骨、爆避震。目前我们听过或者试过的情况总结如下:

SS:扫大齿(很多很多例);烂差速零件(很多例);断狗骨(很多例);烂中波箱(一例);爆避震(很多很多例)
REVO:扫大齿(暂未听说);烂差速零件(很多例);断联体狗骨(暂未听说);烂中波箱(一例);爆避震(暂未听说)
MTA4:扫大齿(数例);烂差速零件(记忆中有);断CVD(一例);烂中波箱(一例);爆避震(很多很多例)
LST::扫大齿(暂未听说);烂差速零件(暂未听说);断CVD(暂未听说);烂中波箱(暂未听说);撞断避震(一例)
关于这部分,我的建议是:再好的车都是要坏的,把文章看下去,考虑配件供应为上!

2、原厂配置

主要考虑该车的引擎系统、电子设备、传动部位的配置。

引擎系统:当然是进口的好,极数当然越大越好,电启动当然比手拉好,启动机启动又比自带电动机的电启动方式好。
电子设备:三通当然比两通好,FM比AM好,液晶比没液晶好
舵机:金属齿比普通舵机好,速度快当然更好,双舵机转向当然比单舵机转向好。
传动部分:传动轴方面cvd比联体狗骨值钱,联体狗骨又比狗骨值钱;中波箱有倒档当然比没有倒档好,金属齿当然比塑料齿好!
2.1、引擎系统

A、发动机

按发动机市场价格排序的话,大致是:LST->savage->revo/mta4->南大

LST采用mach.26引擎,26级,纯启动机启动,级数最大,性能最好,价值最高
Savage采用HPI原厂25级引擎,手拉启动,性能良好,价值高
Mta4采用原厂21级引擎,手拉+启动机启动
revo采用15级引擎,自带电动机的纯电启动
南大采用台湾名厂的25级引擎
很多人会问哪个引擎的性能更好,其实所有品牌大脚所配备的引擎,都能提供该车在场地赛中必须的性能。不要以为revo的15级引擎就比LST的26级在比赛中慢了多少,当然这不是说换用高档引擎追求最高竞赛性能是钱烧得荒,我的意思是在目前国内玩家的水平和场地情况下,所有原装引擎基本都OK了!

B、排气管

另外有一点要注意:引擎和排气管对于大脚车的低速扭力有很大影响。大功率引擎当然扭力更厉害,lst/savage/南大能抬头大家都不希奇,但是revo和MTA4抬头还是很多人会惊讶的。说起排气管,其实也是影响到你钱包厚度很重要的一点,一根升级排气管至少又是几百哦....

LST排气管目前测试已经很不错,有人专门买它的排气管去配picco26竞赛引擎
Savage排气管低速扭力不好,很多很多车主都换掉了它,基本是必换的
MTA4排气管也有很多很多车主换掉,以求更好性能
REVO排气管还行,但是即使想换,也暂时没升级件可换
南大暂时没听说有升级排气管的
这部分我的个人意见是:先考虑排气管所增加的预算,并且同步考虑引擎系统的稳定性和扭力。一般大家都先换必须要换的排气管,换引擎一般是三个追求:1、引擎坏了,比较少见;2、扭力不够,如REVO;3、钱包太厚要减肥,这点在SS和MTA4上表现得比较多。

关于引擎系统我的结论是:LST和南大的引擎系统没什么好换的!一个太好一个太超值!

2.2、遥控器:

LST:配JR XR3三通道FM遥控器,是目前大脚车中最高配置,但是一般车主都会想换成3PK.....
Savage SS:无遥控器,可以自己配喜欢的
Savage S25:配hpi原厂27M的AM三通道遥控器,一般车主玩一段时间都会换3PK的!
Revo:配原厂27M的AM三通道遥控器,一般车主玩一段时间都会换3PK的!
MTA4:配原厂27M的AM三通道遥控器,一般车主玩一段时间都会换3PK的!
南大:配Sanwa的27M的AM三通道遥控器,南大车因为便宜,少有听说换掉遥控器的,另外南大有不带电子设备的版本选,可以自己配遥控器和舵机。
可以总结说只要超过3500的车,没有人到后来会舍得用几百块的AM遥控器操控它,这基本是所有人的心理!

但是我的个人意见是:其实LST配的JR XR3这个等级的遥控器已经够用,搭配4000块左右的车虽然还是不够面子,但是技术上不显得有缺陷,已经不会象HPI、REVO、MTA4的遥控器那么丑怪,而且没有了AM遥控器抗干扰差的缺点,最重要的是买一台3pk,够买3台JR xr3的,三台JR xr3可是可以老婆、儿子和自己一块玩三台车哦!而且要一台3pk控制三台车,还要多花几百块,再买两个接受机和两对晶体呢!

遥控器个人认为最重要是手感要好,性能要好,而且最好多点参数可以设,不要辱没了昂贵的大脚车。没必要狂热追求最高档!

2.3、舵机:

LST:配双金属齿大力舵机转向,大力油门舵机,场地测试基本已经够用,转向力量、油门反应和刹车力量都比其他原装车效果好。
Savage SS:推荐用sanwa VX金属齿大力舵机做转向,Futabu 9字头大力舵机做油门,否则转向和刹车会不够力!
Savage S25:配了8KG大力转向舵机。但是转向舵机麻烦你务必更换一个600元以上的金属齿大力舵机,否则不够力。油门舵机也请换一个大力的,否则刹车不够力!
Revo:双舵机转向,速度和力量都基本够。油门舵机我们都换了0.1秒左右的大力舵机,要不油门反应慢....
MTA4:配8KG大力转向舵机,但是转向舵机麻烦你配一个600元以上的金属齿大力舵机,油门舵机换不换由你。
南大:配8KG金属齿大力转向舵机,转向和刹车都勉强够,换不换由你,看大家情况基本都没换,也跑得很欢。
关于舵机我的建议是:先了解好更换大力舵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换两个舵机花掉1000块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2.4、传动部分

LST:全车CVD、带倒档、金属齿波箱,不用搞它了!
Savage SS/S25:全车狗骨,无倒档,加倒档另加一个舵机和一个倒档模块的预算吧。齿波箱有金属有塑料,虽然有坏的,但是比较少见!HPI的塑料质量好得很!
REVO:全车塑料联体狗骨,虽然老担心它坏,但是一直没坏。全塑料齿中波箱,带倒档。有玩抬头烂了中波箱的,暂时没有配件,正在哭呢:)
MTA4:全车CVD,带倒档,齿波箱有金属有塑料,有烂过的,有配件修好了,应该属于个别情况
南大:全车狗骨,无倒档,暂时还没有倒档模块可加。齿波箱没听说烂过
关于传动系统我的意见是:其实CVD虽然值钱,但是狗骨的性能也不是不好,没必要多纠缠。尽量挑选金属齿波箱的车吧!另外没法加倒档但是你偏偏就喜欢有倒档,那请割爱!

[ Last edited by 模型至尊 on 2005-1-26 at 13:07 ]

网友:
二、说你买车的用途

买车前先考虑你当地是否有一群玩家,如果有的话,看看他们都玩什么花样!你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外界诱惑是决定你应该买什么车的主要因素!如果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玩,其实任何车的原厂配置都能把你对付过去。一个人玩车,一般玩玩DIY,玩玩休闲,玩玩视觉效果为主的改装升级。适合一个人玩的车我认为应该是车架结实,升级零件多,这样你不用总是一个人苦苦修车,还可以时不时小改一下,享受diy的乐趣。以上几款车都很适合一个人玩,虽然LST/REVO等车配件还供应不上,但是作为国际著名品牌,配件是一定会解决的。

如果有一群人一块玩车,一般初级的是找块地傻跑乱撞,高级一点玩爬玩跳,再高级一点会弄跑道斗车。三个阶段来说,我个人的心得是:

1、初级的是找块地傻跑乱撞:

撞坏了零件会很心疼,会认为很不值!参加这种阶段的活动要么买最实惠的车,要么买最结实的车。拿个LST或者REVO去撞,啪的一下断掉A臂,你要花一张老人头,对方的SS一分钱不用花,你会吐血!

这种阶段下其实SS、MTA4、南大这些“坚固车型”也会容易扫齿,烂差速,断点狗骨什么的,但是你会觉得是自己玩坏的,买起来也爽快,不会觉得不值的。

对了这个阶段还可以买个最大的或者最快的车,当年我们就很眼红mad force的高速——虽然它老翻车,也很眼红魔鬼大脚的巨大——虽然它很笨重,当然也很喜欢savage的暴力和Mta4/南大的实惠。被人羡慕的感觉很好的,不信试试。

2、第二阶段——已经在玩爬玩跳:

玩爬玩跳已经对车的性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这个阶段,只有快却容易翻车的mad force和太笨重的魔鬼大脚都会开始羞愧。适合跳跃的车车还是要归SS、REVO、LST、MTA4、南大等。虽然跳很伤车,但是相比疯狂所带来的快乐,损失点A臂啊差速啊什么的算什么!只要配件供应上——怎么烂东西也不会比去喝酒唱K贵,却比喝酒唱K爽!!!

这个阶段就应该在SS、REVO、LST、MTA4、南大中做挑选。REVO、LST塑料稍脆一点,配件也暂时比较少,好在REVO有了3R已经推出了金属升级件,广州天下模型更是已经为LST推出了部分金属升级零件现货,解决了很多的易损件问题!

3、第三阶段——大家斗赛道

这是目前国内对车最高要求的阶段。广州大脚帮就已经走到了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玩家对在空地傻跑一点兴趣都没有,纯粹玩跳也觉得付出的代价不再划算,觉得不够刺激。

这个阶段,你会不再注意什么引擎的级数够不够,什么悬挂行程有多长这些问题(这是很多很多人经常在QQ上问我的问题),你只会考虑车车在急加速的状态会不会稳定、过弯的线位是不是准确、跳坡的姿态是否漂亮!你可能尽量把车设置成不能抬头,免得失去急加速时的控制感;你也可能换下28级的暴力引擎,而换上25级甚至21级引擎,就为了节约燃料、减少加油时间。大部分车原配的轮胎肯定被扔到一边,而换上在场地里面抓地性能最好的轮胎,哪怕它很贵很丑.....

这个阶段,车性能越好,你的乐趣就越多!我有一句话来形容好车“世界冠军的姿势”——你看过世界冠军跑步跳高吧?——一台好车,或者一台被设置得很好的车,在过弯的时候,在超车的时候,在飞过跳台然后平稳落地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车的姿态是如此的漂亮,如此的准确!

这个阶段挑选车辆,最好的选择是生产日期最近,市面价格最高的车,最好是得过大赛冠军的车——生产日期最近表示它包含了最新的技术,车架价格最高表示它使用了最好的配置!

上面已经说过所有的车辆都可以被设置得拥有很好的性能。不要认为原始价两千多的南大就一定会输给原始价近五千的LST,但是也要清楚理解南大要跑赢LST一定需要知识和资金!好车的很多的技术优势不是其他车可以通过常规设置达到的,很多时候,你必须投入很多的资金和时间。

三、说配件供应

无论你怎么玩,如果车坏了配件供应不上,那都会很痛苦。以上各种车的配件情况目前如下:

HPI Savage:已推出数年时间,玩家多,国内零件现货储备多,定货周期也较快
雷虎MTA4:记忆中已推出一年,玩家较多,国内零件现货储备多,在部分地区定货慢些
南大:今年(04年)新推出,玩家较多,配件充足,定货周期很短。
TeamLosi LST:刚刚推出的新车,玩家已较多。原厂配件虽然暂时未供应,但天下模型作为国内最大teamlosi销售商,已经配套推出部分易损件的金属升级零件,并且很快会供应上原厂配件
Traxxas REVO:推出不久的新车,玩家还不多,配件也暂时较少。但已经有厂家已经为revo推出全线升级零件,天下模型作为国内最大Traxxas销售商也会尽快丰富traxxas配件供应
四、总结

说了这么多,也许你还是希望我说一个结论,告诉你到底应该怎么选购大脚,呵呵

这么说:

1、钱包允许的话,买贵的——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或者叫一分钱一分货。

2、多跟玩车的朋友看几次,当地没有人玩车,就多上我们的网站看看各种车的录象。了解了车的性能自然好下手!

3、如果你觉得自己会迷RC迷很长时间,哪就多听听玩车已经很久的人对各种车的评价,不要新手问新手,不要轻信奸商吹牛,不要贪小便宜。

我个人如果买各款车,会希望商家按如下配置给我配齐,让我能爽玩并且不用等配件:(所有车按配备JR XR3遥控器算)

按以上配置,你可以拥有设备性能基本一样的车辆,并且拥有了容易损坏部位的替换零件,那么可以说:

SS的缺点是价格高,要性能好还需要加倒挡、换排气管。优点是结实,做工好
MTA4的缺点是引擎偏小,要性能好恐怕也要通过换排气管来调节
revo的缺点是引擎扭力太小,换引擎代价又太高,优点是悬挂太有特色,而且省油!
LST缺点是车太新,也许还有缺点没被发现,优点是需要升级的地方已经不多!
南大缺点是做工不够精细,优点是便宜,性能也还不错!

网友:
模型至尊  在 2005-1-26 12:56 PM 发表:

南大的车设计合理,是仿HPI的侧板设计,底盘也高,玩起来很爽,给的是27发动机。
和宝车设计有缺陷,动力不如南大,车相对比较小,但是台湾出的,所以材料和质量都要比南大好!

现在,禾宝车的发动机已经改进,动力现在不比南大差,况且它也可以换成三叶的发动机。
所以,禾宝比南大好!!!

网友:
孙膑  在 2005-1-26 04:18 PM 发表:

现在,禾宝车的发动机已经改进,动力现在不比南大差,况且它也可以换成三叶的发动机。
所以,禾宝比南大好!!!

禾宝的就算发动机再换也只不过是21级,和27级没法比,他的轮子也过宽,用9402也是“肉”。而且全车只有4条避震!而南大有8条!我玩的是LST,没必要为南大辩护,我说的如不信就算了,那就让后悔来证明一切吧!

网友:
模型至尊  在 2005-1-27 12:51 PM 发表:

禾宝的就算发动机再换也只不过是21级,和27级没法比,他的轮子也过宽,用9402也是“肉”。而且全车只有4条避震!而南大有8条!我玩的是LST,没必要为南大辩护,我说的如不信就算了,那就让后悔来证明一切吧!:em2 ...

明天我的MTA4(我车的大齿换成46齿的了,比以前快多了)和你的LST飙飙

楼主:
孙膑  在 2005-1-26 04:18 PM 发表:

现在,禾宝车的发动机已经改进,动力现在不比南大差,况且它也可以换成三叶的发动机。
所以,禾宝比南大好!!!

疯狂等待大伙接着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