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熄火降落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5-01-09):
请问熄火降落是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
来讲,就是在离地较近的时候,关闭发动机(或电动机),利用主桨的惯性自旋着陆。据说,这也是真实的直升机的自救方法之一。其原理是:着陆前,保持主桨较高转速,较低攻角。关闭发动机后,再迅速调大攻角,利用主桨的惯性产生最后的升力,使直升机安全着陆。

网友:
vidct  在 2005-1-9 09:54 发表:

来讲,就是在离地较近的时候,关闭发动机(或电动机),利用主桨的惯性自旋着陆。据说,这也是真实的直升机的自救方法之一。其原理是:着陆前,保持主桨较高转速,较低攻角。关闭发动机后,再迅速调大攻角,利用主 ...

这也是基本功嘛?我还不会

网友:
实际上,完整的过程是这样的:
1、前提条件:大浆要够重,这样惯性才够,储存的能量才够!(当然不能用铅做的,还是有很多方面兼顾的)螺距调节范围足够大!(有些老型号的就不行,电直一般来说就不用想了)
2、熄火下降时,改变大浆的攻角,下降时利用空气推动大桨转动,一方面减缓机体下降的速度,一方面把能量存储在大桨中(转动的重物体有教大的动能),快到地面时,改变大浆的攻角,让高速转动的大浆产生升力,让机体安全降落!
3、熄火降落是油直中的基本动作来的,遥控器里有参数要设置的,如果你玩电直,估计不用想了!

网友:
betmanofbmw  在 2005-1-9 11:00 AM 发表:

实际上,完整的过程是这样的:
1、前提条件:大浆要够重,这样惯性才够,储存的能量才够!(当然不能用铅做的,还是有很多方面兼顾的)螺距调节范围足够大!(有些老型号的就不行,电直一般来说就不用想了)
2、 ...

楼上你的第一条好象

网友:
熄火後用-螺距靠地心引力增加主桨转速,在落地前+螺距以减轻落地重力.

网友:
电直一样可以玩,REX450的应该是可以的。ESKY3D应该也可以,因为我在失控时碰巧玩过,马达停了,攻角突然升高,机子一下又飞了起来……恐怖

网友:
建议新手不要玩

熄火降落虽然说是基本动作,但也是难度相当大的动作,因为只有一次机会,玩不好就会摔机。建议新手最好别玩。先把悬停和航线飞好了再说。

网友:
又学到知识啦.哈哈.

楼主:
stupid  在 2005-1-9 13:43 发表:

又学到知识啦.哈哈.

呵呵,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