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模型是用一个舵机控制两个机翼的副翼相反运动,还 ...
固定翼模型是用一个舵机控制两个机翼的副翼相反运动,还是两个舵机控制两个副翼。那水

楼主(2005-01-09):
谢谢啊。

网友A:
雏鸟小飞
在 2005-1-9 09:56 发表:
谢谢啊。
两种控制方法都可以!!!水平尾翼当然是用一个就行啦!

网友B:
你提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小飞机(翼展小于2m的),可以一个普通舵机控制两个副翼;大翼展的飞机就要用两个舵机联动了;一般的飞机水平尾翼只要用一个舵机就行了,当然,要是飞机很大,用两个联动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