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遥控器怎么玩G2

楼主(2005-01-09):
按论坛的方法改装,不行啊!
首先,smartpropo不行,选FUTABA、JR的PCM动态链接库没反映,选PPM动态链接库会乱跳舵!
PPJOY也是不行,症状同上!
看波形都已经有了,拨动遥杆波形也看得到在变,但是乱跳舵啊!
究竟怎么回事啊?究竟应该用哪个动态链接库?已经在用的DX帮帮忙啊!

楼主:
难道用E-SKY的都有其他的模拟器,不需要改装了?

网友:
我只用E-SKY的遥控玩REFLE XTR模型模拟飞行器,G2没用它玩过。

楼主:
E-SKY遥控器能完REFLE?怎么弄?整挣扎着盘算要不要买个FF6玩模拟器呢,帮帮忙,说一下,能用就省钱了

楼主:
广州模型网讲的比5IMX还简单,具体点吧,连SMARTPRO和PPJOY都没提,怎么弄啊?

网友:
betmanofbmw  在 2005-1-11 19:34 发表:

广州模型网讲的比5IMX还简单,具体点吧,连SMARTPRO和PPJOY都没提,怎么弄啊?

呵呵,我只改了转换线,一端是音频插座,另一端是接遥控的圆型插头,还要用到模拟器原配的线才能玩的,用SMARTPRO和PPJOY的方式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