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判断陀螺是好是坏????

楼主(2005-01-09):
听说接上陀机后,人为地摇动机身,舵机应该用自己做出反应的是吗???????????我的好像不能呀

网友:
lym0610  在 2005-1-9 01:39 PM 发表:

听说接上陀机后,人为地摇动机身,舵机应该用自己做出反应的是吗???????????我的好像不能呀

   当然能自己作出反映了!看来你的陀螺用问题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飞机啊?摆动尾巴时候,尾巴的点机,或者控制尾巴的舵机会有反映的!如果没反映就检查一下电路连接(如果是4合一那种,你就把电源拔了,把飞机放到平稳的地方,插上不要动,等灯稳定了大概5秒,再重新实验是否陀螺工作),如果还是不好使,那就换陀螺吧~~

网友:
一看标题就知道是你了。

网友:
fatfeng  在 2005-1-9 06:35 PM 发表:

一看标题就知道是你了。

哦。这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