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雷鸟四通发射机,可以不改使用哪一款模拟器吗 ...
请教各位:雷鸟四通发射机,可以不改使用哪一款模拟器吗?

楼主(2005-01-09):
请教各位:雷鸟四通发射机,可以不改使用哪一款
模拟器
吗?FMS、G2等都可以,如果非改不可,有没有改法?请赐教,谢谢!

楼主:
雷鸟发射机自带一个并口线,不知可不可以用上?

网友A:
fms要用串口的

楼主:
我看了一下,雷鸟发射机配的线是串口的,不好意思

网友B:
应该可以接PPJOY虚拟游戏杆,如果能成的话就可以玩FMS和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