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 虚拟盘已经下载了,但安装时还让插入CD

楼主(2005-01-09):
G2 虚拟盘已经下载了,并用DAEMON Tools虚拟,但安装时还让插入CD.
     请高手们帮一把.

网友:
图帖出来最好,你把盘符指向虚拟光驱试试看

网友:
daemon 图标上点鼠标右键,选择“模拟项目”中的“打开所有选项”

网友(2005-03-05):
主要原因是你家里风水不好~~信吗?其实呢,也就就是呢你的虚拟光驱呢版本太低或者你的光驱线还没拔!你要安装虚拟光驱最好用DAEMON Tools最新版,记得要拔掉光驱线哦!不然的话就检测不到你的光盘!

网友:
xuyiying  在 2005-3-5 13:29 发表:

主要原因是你家里风水不好~~信吗?其实呢,也就就是呢你的虚拟光驱呢版本太低或者你的光驱线还没拔!你要安装虚拟光驱最好用DAEMON Tools最新版,记得要拔掉光驱线哦!不然的话就检测不到你的光盘!

呵呵我从来不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