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银导线改电机的么?

楼主(2005-01-09):
有用银导线改电机的么?银的导电率比铜大很多,同样的界面和匝数可以通过更大的电流,且因电阻发热消耗功率更少,效率会更高些。好像见过四驱车改电机用的银导线,不知道用来改电机(无刷)会不会更猛

网友:
不如用金线,更猛

网友:
电阻小得不多——银(0.016)是铜(0.0175)的91.4%,却贵很多。

楼主:
wxyyz  在 2005-1-9 10:34 PM 发表:

电阻小得不多——银(0.016)是铜(0.0175)的91.4%,却贵很多。

兄弟你错了
物质 温度t/℃ 电阻率 电阻温度系数aR/℃-1
银     20     1.586     0.0038(20℃)
铜     20     1.678     0.00393(20℃)
金     20     2.40     0.00324(20℃)
铝     20     2.6548     0.00429(20℃)
钙     20     3.91     0.00416(0℃)
铍     20     4.0     0.025(20℃)
镁     20     4.45     0.0165(20℃)
钼     20     5.2
铱     20     5.3     0.003925(0℃~100℃)
钨     27     5.65
锌     20     5.196     0.00419(0℃~100℃)
钴     20     6.64     0.00604(0℃~100℃)
镍     20     6.84     0.0069(0℃~100℃)
镉     20     6.83     0.0042(0℃~100℃)
铟     20     8.37
铁     20     9.71     0.00651(20℃)
铂     20     10.6     0.00374(0℃~60℃)
锡     20     11.0     0.0047(0℃~100℃)

不过好像铜的密度更大些,看来真的不适合用银
但是,液氦温度下,银电阻率为0超导体,把银导线电机套在液氦蒸发器里
会有什么结果?????
不需要永磁体,仅靠线圈感应磁场就能产生可怕的动力
记得纪录片上是1KG的铁锭,施加一个旋转力就可以在一个超导导体上悬浮

[ Last edited by dangerxue on 2005-1-9 at 23:39 ]

网友:
我做了!效果一般!

网友:
想要在线圈上提高功率用银线是没多大效果的,因为在电机工作时线圈中其实是脉冲电流,由于趋肤效应电流是沿着导体表面走的(转速越高越明显),只有增大导线的表面积才容易提高功率。建议采用多股漆包线来做线圈,如以前用做收音机天线用的多股纱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