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jabo!还有些顾虑!大家看看!

楼主(2005-01-09):
1,嘉宝II出现空中失控现象?
2,原配电池能飞多久?
3,是不是做工真的很差?外壳能换嘛?

最后大家说说她的优缺点吧?重点是缺点,哈哈,谢谢!

网友:
1不便回答,你的原因不详
2原配电池飞几分钟就不错了 换锂电池飞15分钟没问题
3 做功不差,就是设计的有些部位脆弱点而已 凡事有球头的地方特别是旋翼头和内倾斜盘一定要有配件备用,外壳可以换啊,去买吧

网友:
空中失控?是不是练习不到位,没有提前打舵?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
还想问问,再配个锂电多少钱?什么牌子型号的比较好?

网友:
用1300-1800ma的11V电池就可以了,小电直要求不高 不用要特别贵的锂电池

网友:
还要配个专用的充电器啊.
那个三百来块的套装应该够用了吧.

楼主:
大家的jabo飞了多久了?

网友:
每天必飞 1小时左右.尾电机一定要改耐用的小电机.否则经常飞会吃不消的.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1-11 12:20 AM 发表:

每天必飞 1小时左右.尾电机一定要改耐用的小电机.否则经常飞会吃不消的.

你用的什么尾电机!寿命如何?

楼主:
原来你也在阿!厉害!这样安装上平衡嘛

网友:
电池要往前移动很多

楼主:
太爱你了!回贴这么快!
jabo的外壳能换嘛?我觉得没有esky的好看!

还有esky主电是370!
而jabo是主电试280把?会不会动力不同,飞的感觉不同?

网友:
主电机值不了几个钱的,炭刷的我没用到,回来我就把它卸下来上我得无刷了

楼主:
明白那就是无所谓拉!
真的很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