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x出山了!

楼主(2005-01-10):
文字
经过2次的拆装才把飞机完全装好!希望大家认真研究飞机的细节,有些问题真的要注意,不然会不好飞的。重点在旋翼头部分还有尾旋翼部分,装得好可以减少舵机的负担。螺旋桨还是用木的好,ABS的抗风性不是特别的好。

机壳开孔,方便电池散热和减轻重量

GY401陀螺仪配gws pico/std舵机,注意连杆的顺滑,尾旋翼加点润滑油

400L(2500kv)马达+散热片,25a电调,足够完成所有飞行。这种装法可以加强散热。

旋翼头注意安装调试,要顺滑,不要卡住,不然舵机会很费力。我用3个gws naro/std,现在很顺滑了。

副翼

前后

螺距

亚托原厂接收机,效果一流。

最后来张“双龙出海”!

网友:
不错呀.美中不足机头罩的孔开的不好.

网友:
接收机放在前面是否影响机头罩,?电调散热如何?

楼主:
原厂接收机在这个位置不影响,接受没问题,但我试过装在其它地方会出现干扰,特别是离马达比较近的地方!电池散热估计会好些。机头的空是开得差了点,以后慢慢修改,主要是没有好的工具!

网友:
to kwongchina:
   请问你的十字盘会不会紧,我的那个左右前后都觉得很紧,上了油也帮助不大。同时,你是不是已经开发了金属十字盘,请问几钱一个。或者你那应该有十字盘零件卖的,几钱?可以帮我挑一个顺畅点的吗?                        newer

网友:
把贴发成新贴去了!

楼主:
这套飞机我也是顺手挑的,这套的十字盘很顺呀!左右很紧应该和十字盘关系不大!金属十字盘已经在卖了!去天域模型看看了。

网友:
等你的出世啼声

网友:
屁屁龙还真有一套

网友:
  我关注论坛半个多月了,以游客身份看各种电直,就这个还不错。今天刚注册会员。
我决定买了,希望大家多给意见。因为俺较穷,买回东东不容易啊。

网友:
newer  在 2005-1-10 04:26 PM 发表:

to kwongchina:
   请问你的十字盘会不会紧,我的那个左右前后都觉得很紧,上了油也帮助不大。同时,你是不是已经开发了金属十字盘,请问几钱一个。或者你那应该有十字盘零件卖的,几钱?可以帮我挑一个顺畅点 ...

如果是不接连杆的时候摇动十字盘觉得很紧,那么应该是里面的球型轴承的问题了!但是亚托的球型轴承是用球头跟塑料导膜出来的,所以你多摇动他应该会变顺,但是过度就会变成磨损了!!

网友:
lambozghini  在 2005-1-12 08:09 PM 发表:

如果是不接连杆的时候摇动十字盘觉得很紧,那么应该是里面的球型轴承的问题了!但是亚托的球型轴承是用球头跟塑料导膜出来的,所以你多摇动他应该会变顺,但是过度就会变成磨损了!!

把十字盤上面那個蓋子用小起子挖起來一點點就可以啦.

网友:
功角的舵機前後掉個頭,功角拉桿的垂直度會比較好一點......

网友(2005-02-13):
各位飞亚拓的兄弟摔过机吗,摔机对旋翼头的损坏严不严重啊?

网友:
开孔有伤美观但的确有助通风,对重量的益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