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飞10圆飞翼改3A成功试飞,制作图片尝试上传。

楼主(2005-01-10):
用邮件上传的图片有点慢,见谅!
在易飞买了两种飞翼材料,一种是平凸,一种是双凸。改装是用的双凸:

[ Last edited by haofeifei on 2005-1-11 at 16:04 ]

网友:
沙发。继续上图呀

楼主:
为作成后缘水平的机翼,要每边各切去一角:

要集合了,烧后上图。

[ Last edited by haofeifei on 2005-1-11 at 16:04 ]

网友:
等我考完试后有时间时教教我如何做飞翼
我做了两个了,其中一个是翼飞送的
可都失败了:(

网友:
liverpool0  在 2005-1-10 05:22 PM 发表:

等我考完试后有时间时教教我如何做飞翼
我做了两个了,其中一个是翼飞送的
可都失败了:(

你什么时候考完啊,一般在什么地方玩哦我也在武汉啊,可惜快要放假了
开学再来玩

网友:
haofeifei  在 2005-1-10 05:08 PM 发表:

为作成后缘水平的机翼,要每边各切去一角:

http://bjapp1.mail.tom.com/coremail/fcg/ldmsapp?funcid=readpart&lettsid=GAhutNFLcHRAItgq&mid=1tbiDwIrKT%252BWPnsfyAAAs0%250A15%250A154%250A1 ...

帮顶啊,继续改进

楼主:
对粘起来:

[ Last edited by haofeifei on 2005-1-11 at 16:05 ]

楼主:
在35%处埋入碳杆,称V型.

[ Last edited by haofeifei on 2005-1-11 at 16:05 ]

楼主:
整个机翼进行打磨,主要打磨翼尖成抛物线型;

[ Last edited by haofeifei on 2005-1-11 at 16:05 ]

楼主:
削掉鸡头4厘米长,一厘米宽.然后切出和断面相同的1毫米桐木片,在上面打两个2毫米洞,粘在机翼上,在把两根10厘米长碳杆插入粘好,外露两厘米,然后可以整个机翼进行蒙皮:

[ Last edited by haofeifei on 2005-1-11 at 16:06 ]

楼主:
蒙皮后的效果:

[ Last edited by haofeifei on 2005-1-11 at 16:06 ]

网友:
你的图片为什么 看不到啊??

网友:
模界  在 2005-1-10 17:35 发表:

你什么时候考完啊,一般在什么地方玩哦我也在武汉啊,可惜快要放假了
开学再来玩

快了
估计二十几号吧!
:)

楼主:
该做下面的起落架了,起落价折成L型,下面用木片加强:

[ Last edited by haofeifei on 2005-1-11 at 16:09 ]

楼主:
机翼的上面,起落架要于碳杆粘在一起。在挖好舵鸡空,舵机安反了,方便安装一些,舵机线从上面洞口穿出,作好副翼,加强机翼后缘跟部,以后要上螺丝拧到机身上:

[ Last edited by haofeifei on 2005-1-11 at 16:07 ]

楼主:
参照航空模型吕涛先生设计的图纸制作机身:

[ Last edited by haofeifei on 2005-1-11 at 16:10 ]

楼主:
机身侧板用一毫米桐木加强,机身中间板子和平尾一起做,有点想KT3D的做法,以及各个隔框:

[ Last edited by haofeifei on 2005-1-11 at 16:08 ]

楼主:
中间板子上粘有一根碳杆,然后粘好隔框:

[ Last edited by haofeifei on 2005-1-11 at 16:12 ]

网友:
你的图片太大了,打开太慢,请以后缩小点在上传

楼主:
换成小图了,让你多等了,不好意思.
连接好舵机延长线,就可以粘接侧板和底板了.同时把垂尾一起粘上.然后粘上做好的舵面以及尾起落架,手头上没有尾轮,只好用一片碳条代替.

楼主:
把电调等固定好,粘接前部底版.然后在机翼后缘处粘接10*10毫米桐木,作为机翼安螺丝的固定板.

楼主:
制作完成,安装好舵机,完成图:

楼主:
准备起飞:

网友:
不错不错,没想到易飞的10元飞翼还有这用途!!!!

网友:
早就想到这种方法了,不过我自己会用KT做,所以就没买这东西了.10元钱可以买一大块KT板,做4台这类飞机了.
不过楼主的改造精神可嘉!

楼主:
谢谢,用易飞的改主要是简单,两个小时就作好了机翼,并且超级结实,呵呵!
飞了一下还行,地上滑跑两米起飞.就是动力太差了,用的是锂离子的,动力初期还行,过了一分钟就完了,只能平飞了,等几天,易飞的聚合物电池就要到货了,等换上试试,效果应该好不少.

网友:
haofeifei  在 2005-1-11 09:23 PM 发表:

谢谢,用易飞的改主要是简单,两个小时就作好了机翼,并且超级结实,呵呵!
飞了一下还行,地上滑跑两米起飞.就是动力太差了,用的是锂离子的,动力初期还行,过了一分钟就完了,只能平飞了,等几天,易飞的聚合物电池就要到 ...

好飞飞,易飞的电池锂聚合物的已经到了,上个星期天去看的时候,发现的
易飞老板现在的无刷好啊 ,他飞的时候让我看傻了。呵呵

楼主:
他是飞的飞翼吗?我知道他的技术很强的!等考完试我就去他那里玩.

网友:
你用的什么       蒙皮啊

网友:
一飞冲天  在 2005-1-12 01:07 PM 发表:

你用的什么       蒙皮啊

彩色胶带啊,呵呵
回去我带的有

网友:
好佩服哦!我也想做一个,可什么都不懂,寒假回家研究研究

楼主(2005-04-24):
辉盛5克舵机*2,GWS13克舵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