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01-10):
GY401用在V30上急加速不摆尾,但在V250上就会,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螺距相同+5.5)

网友:
中立点调的不对。

楼主:
哪一个中立点,应怎么调啊?

网友:
先在一般模式下调整,配合尾桨连杆长度调到直机悬停时机头不偏向,锁定中立点,打到锁定模式,重开机。OK!

网友:
如果摆尾部是很严重(10度),其实这个问题很正常,因为50机的扭力比30机大很多,特别是急加速的时候!
你用的是什么舵机?如果是S9253力道就比较小,可以考虑更换S9254。或者换用60机的尾桨会有所改善!
还有就是要注意调整pitch曲线跟油门曲线的配合,因为急加速的时候,如果油门跟不上,大桨跟尾桨的转速会下降,调高一点转速也会有所帮助!!
还有就是你说的(螺距相同+5.5)是什么意思!

[ Last edited by lambozghini on 2005-1-11 at 0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