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做的轴系

楼主(2005-01-10):
看看我做的轴系

用了外径12mm内径10mm铜管
6mm不锈钢攻牙
1个626轴承,1个as0619推力轴承,3个hk0609冲压外圈滚针轴承,1个tc6165的油封,1个6mm的O型油封
轴套内部注入15w40机油
现在制作后密封得非常好,看来作潜艇的轴都可以
是否我的制作过于复杂
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正啊!!!!!!!D桨有几大啊???系咪半浸桨???

楼主:
70mm的桨配23cc汽油机,系半浸桨
桨是否大了点,我己多购了一个桨准备看船速昰多少再改桨:

[ Last edited by enw on 2005-1-10 at 21:11 ]

网友:
手工不错,就是感觉复杂了点。

网友:
做得吾错噢
可否讲下你部正23cc汽油机是边道出,有几多转
轴可以加D雪油,纯机油渗水会变质
如果用68mm三叶浆效果可能会好D

[ Last edited by 大飞0034 on 2005-1-11 at 04:22 ]

网友:
试航别忘映D靓相上来

网友:
大飞0034  在 2005-1-11 04:16 AM 发表:

做得吾错噢
可否讲下你部正23cc汽油机是边道出,有几多转
轴可以加D雪油,纯机油渗水会变质
如果用68mm三叶浆效果可能会好D

[ Last edited by 大飞0034 on 2005-1-11  ...

如果是23cc的汽油机三叶浆肯定带不动70毫米的浆正好

网友:
我看好的是螺旋桨

网友:
有图吗    汽油机那里搞的  浆那里搞的告诉偶拉谢谢

网友:
具体制作过程能说说吗?

网友:
qq1962129  在 2005-1-11 06:30 AM 发表:

如果是23cc的汽油机三叶浆肯定带不动70毫米的浆正好

对楼主“三叶浆肯定带不动”观点,有D异议?
我现在船用的是日本剪草头22.5cc汽油机改装
用68三叶浆跑比70二叶浆要快
68三叶约同75二叶速度,但起步还是三叶快。注(都是用美国成品浆跑)
以上是自船结果,不代表所有

[ Last edited by 大飞0034 on 2005-1-13 at 02:40 ]

网友:
来张结构图看看

网友:
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