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RAGONFLY(小神蜓) 和E-SKY哪个比较好?

楼主(2005-01-10):
大家好,我是新手
请问,DRAGONFLY(小神蜓)和E-SKY哪个比较好? 可靠性能和价钱呢? 谢谢了!
其他牌子例如JABO呢?谢谢!

网友A:
E-SKY 3D好,也很便宜的

网友B:
小神蜓性价比高,你可以找小神蜓版主买,便宜.

楼主:
谢谢!
那小神蜓4号大概要多少钱?这款的口碑如何?

网友C: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815
5iMX特价:588/台
4通道!

楼主:
那小神蜓的哪个型号的价性比比较高? 已经有了小神蜓4号了,还有什么其它的型号值得关注的?
小神蜓4号和其他型号比有什么不同?GYRO有分别么?比较稳定的是哪种?谢谢了!

网友D:
如果jabo和esky选一个呢?是不是esky的配件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