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10a的电调能飞什么?

楼主(2005-01-11):
刚到手,体积很小,想拿来飞薄膜机,
请问如果10a电调飞翼龙380电机的话是不是直接烧啊?
据说这是佳航的10a电调,能飞370减速组吗?
很怕烧要是有20a的就好了
同时购入的翼龙电调有问题,可能是坏的,
这个翼龙电调刚连通的时候电压可以控制但是电压会自动升高,
很快就达到电池的电压了,这时就不能控制了,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啊?

[ Last edited by 快乐小陈 on 2005-1-11 at 09:22 ]

网友:
10A的飞翼龙有问题,380电机肯定在10A以上
370减速就不知道了,不过,你打算把减速怎么装上去?

网友:
7.4伏飞370减速组,用5.33.或6.6以上减速比,1147浆都不会超过10A

网友:
10A用来飞600克以内的飞机,足够用了,当然动力要搭配合理。

算算看,10A电流,如果使用12V的话,那功率有120W了,这个功率就是用有刷咋也应该达到600克以上的拉力。相信一般应用都够了

一般飞机包括370和380很少用过10A电流,而且标称10A是长时间安全工作电流,瞬间或短时的大电流应该可以承受最少15A。

如果实在不放心就再弄个大点的电调,现在这东西价格很便宜,两个电调也好有个备用。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1-11 at 12:48 ]

网友:
有可能是坏的,天使同行哪里有40多的20A电调,弄一个吧,380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是啊
我听说了
他那个飞飞盘的还小,应该不错啊
如果坏了找他买去

网友:
嘿嘿~透露一下:)盗飞拉杆飞盘上的电调是4A的。因为飞盘全重150克。

我当初购买的云舞者原配就是10A电调(黄色热缩包装),云舞者是380直驱7*4

楼主:
天使同行  在 2005-1-12 03:56 PM 发表:

嘿嘿~透露一下:)盗飞拉杆飞盘上的电调是4A的。因为飞盘全重150克。

我当初购买的云舞者原配就是10A电调(黄色热缩包装),云舞者是380直驱7*4

太不可思议了
那挑战者上也可以用了?
不敢用,
这个10a电调看上去挺小巧的,呵呵
明天就能用它飞蝴蝶了

网友:
内阻只有0.006欧,放心用吧!挑战者都没问题的!

楼主:
厂家都出来了啊
好,放心了
但是也是据买家说是佳航的,他在航展的时候买的,自己也记不清了
呵呵,哪天上个图各位看看认得吗

楼主:
我的10a电调好像是3节里电专用版,电压在7v左右就会自动断电了,我用普通7.2v镍氢很快就自动停电了,问了买家说是和挑战者一起在北京展会上买的,自己没怎么用,请问成都航佳模型能不能把截止电压调低些?电调非常小就几个零件,应该很好改吧?

楼主:
佳航出来回答啊
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