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的使用寿命

楼主(2005-01-11):
这是指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充放电次数。如果因为过充、过放、机械性损伤、低温、高温等等原因造成的损坏不要统计进来。
寿命结束的标准:1。爆炸;膨胀......等等无法使用;2。充放电的容量缩小到原来的一半(例如:原来可以飞20分钟的,后来只能飞10分钟了,我们定义它的寿命结束了)
可以多选
最好具体介绍使用情况和电池的表现,当然能够指明什么品牌,什么规格,使用的条件......就更好了,对大家的参考价值就更大了。
谢谢大家!
多选投票, 共有 47 人参与投票
2.86% (2)
5.71% (4)
10.00% (7)
2.86% (2)
5.71% (4)
47.14% (33)
0.00% (0)
25.71% (18)

网友(2008-11-22):
ls 说的有道理!

不过2200mah用2a来充,是不好的,一般最大就用1A就可以了!快速充电绝对是影响寿命的!

锂电池其实寿命影响最大的就是过放,带负载,过大的电流会引起 内阻稍高的电池发烫,其中的化学物质是会挥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较贵,是你们用的充电电流太大了。用1C的电流充电会使电池的使用寿命缩短很多。
用0.5C以下的速度充电会很耐用。至于过放,那基本不可能,只要不放到3V以下都不属于过放。真正的过放是2.6V以下。

还要看电池的容量哦,2200MA  20C的电池用1000ma充电不会有事的,用2A充都没事。我一直是用2A充2200的电池。
有人说用相当于1c的电流充电:电池容量x1(c)=充电电流。我信这个。比如你的电池是800ma,就用800ma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较贵,是你们用的充电电流太大了。用1C的电流充电会使电池的使用寿命缩短很多。
用0.5C以下的速度充电会很耐用。至于过放,那基本不可能,只要不放到3V以下都不属于过放。真正的过放是2.6V以下。

朋友你这个说法我有不同意见,过放要看你是慢放还是快速过放,要是慢速估计按你说的可能准确,但是用在飞机上是负载过放,放电都在10C以上,低于3.7V绝对已经过放,而且电池会很烫,电解液会蒸发出来。大电流充电是没问题的,只要充电时电池不升温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A(2008-08-11):
不是电池较贵,是你们用的充电电流太大了。用1C的电流充电会使电池的使用寿命缩短很多。
用0.5C以下的速度充电会很耐用。至于过放,那基本不可能,只要不放到3V以下都不属于过放。真正的过放是2.6V以下。

网友(2008-02-24):
我的电池在使用中...还没出问题!!只飞了30个来回吧

网友:
感觉电池是娇气了点.

网友:
我的电池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估计都是不注意过放了

网友(2005-01-28):
诶,还是搞镍氢吧我。没钱烧的选择

网友:
现在好的锂电可以达到150次!

网友:
有能用来飞亚拓的镍氢电池吗?

网友:
手机充电器不是充锂电的吗?我用两个手机充电器给亚拓原装锂电的平衡口充电,(两个平衡充电口,每对3.7V)反而把电池充废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平衡充只有在组成电池的单元(电芯)有质量差别的情况下才显得有作用。当然开始使用时必须保证各单元的状态是一样的,一样充一样放。如果有中间的引出线,可以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测一下各电芯的电压,电压高的单元用适当的电阻放电,使它们回到同一起跑线开始充电。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1-11 09:20 PM 发表:

50-100次 我用过的电池几乎都是这样,估计和自己平时不注意。经常过放有关,最近用上了平衡冲,把电调截至电压搞到11V保护。应该会好很多的。

平衡充电器有用吗?和普通的比?

网友:
看来比镍氢的寿命短多了

网友:
jait888  在 2005-1-11 07:10 PM 发表:

我觉得自己使用过德才最有发言权!斑竹就算了,现在觉得还是镍氢地玩起来放心!

同意

楼主:
请大家踊跃发表

网友:
50-100次 我用过的电池几乎都是这样,估计和自己平时不注意。经常过放有关,最近用上了平衡冲,把电调截至电压搞到11V保护。应该会好很多的。

网友:
我觉得自己使用过德才最有发言权!斑竹就算了,现在觉得还是镍氢地玩起来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