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VF混控改装完成后的问题...

楼主(2005-01-11):
我改的混控可以了.
但是在打转换开关的时候却是:升降舵变成副翼舵了.两者换位了.
这样说吧:
比如在飞翼上,打
遥控器
副翼杆时,舵面正常.打遥控器升降杆时,舵面反向,那么这时就要把升降舵"反向开关"打到另一边,是吧??
但是"反向开关"打过以后,打遥控器升降杆时,舵面并没有正常,而是变成了差动了,这不是变成副翼了吗??再打遥控器副翼杆时,舵面却变成升降了.
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接反线的问题.
是电路本身的问题,不够完善

网友A:
呵呵!人的问题!见笑了!
解决:将两舵机输入线对掉,然后打发射机的反向开关来调整必行!我改 JR 的 MAX 5 就这样解决。
不过混控时中点随天气温度变换漂移明显,晚上和下午就很不同,移出来能随时调就好了,呵呵!

楼主:
楼上朋友说的是,我就是这样解决的.没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