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业余航拍采用那款数码相机比较合适?

楼主(2005-01-11):
求教:业余航拍采用那款数码相机比较合适? 有以下要求:

1:重量在150-200克,安装在电动飞机上,不能太重
2:电池最好能用航模动力电池8.4V,不行用另外的3.7V锂电池
3:数码相机的象素在300万左右,其他功能就不要的,没有用处
4:快门最好采用电子开关,而不是手动方式.

网友:
还没发现有合适的

网友:
建议不要用数码相机,应该使用无线摄像头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业余爱好者应该从简单一点开始,用最简单的100万像素的那种,内建16M 内存的最简单的数码相机,100来块钱一个,去掉外壳才十几克重,用胶带一裹,快门开关用线引出来,用小舵机控制一个开关来控制照相,这种照相机的镜头是无限远清晰的,又不要对焦,张张相片都是清晰的,只不过这种照相机没有视频输出,无法通过微波在地面取景,只能盲拍,但是它的特点是价廉,轻巧,如果用3.6V的纽扣锂电池重量在20g以内,小电动飞机都可以载。
如果希望更好一点的话,可以用一个200g 以内的300-500万像素数码相机,再做一个单轴云台,挂在一般40机固定翼练习机或30机直升机重心下,用数码相机的视频输出,通过微波在地面取景拍照就可以了。这套连数码相机、云台、驱动舵机、微波发射器、电池大概500g以内 ,这个拍出来的相片已经很不错了,说不定还能卖点钱,祝各位好运。

[ Last edited by 毒霸天 on 2005-1-13 at 12:10 ]

楼主:
1:"毒"的建议就是一针见血,"毒"到点子上,我考虑的目的之一就是旅游的时候带着,看见美好的景色,投掷起飞就拍摄,油动飞机就不适合这种情况啦.
2:"最简单的100万像素的那种,内建16M 内存的最简单的数码相机,100来块钱一个"什么品牌,哪里有卖?

网友:
同样问题

网友:
wzh  在 2005-1-12 15:52 发表:

1:"毒"的建议就是一针见血,"毒"到点子上,我考虑的目的之一就是旅游的时候带着,看见美好的景色,投掷起飞就拍摄,油动飞机就不适合这种情况啦.
2:"最简单的100万像素的那种,内建16M 内存 ...

这种照相机一般电脑城都有,而且是属于淘汰的产品,到网上淘个二手估计几十块。
这是易趣的一种小数码照机的性能

品牌 Wanderer阳光数码 [小巧玲珑的数码相机]
型号 创意拍二代,硬件130万像素 [高性价比数码相机]
功能 数码相机 / 摄像头(效果好于其它同类产品) / 影像摄录[画面流畅,脱机摄像45秒]
影像分辨率 XGA 1280×960 [图片清晰,请看实拍图] : QVGA 320×240
LCD 三位数字LCD显示相机状况
影像储存介质 64Mbit SDRAM
储存容量 XGA(1280×960)约70--117张[内存很大,一般其它的机子只有20张好存] QVGA(320×240)约350张 不压缩 (根据照片质量有所不同)
计算机接口 USB
自动延时 10秒延时
曝光 自动
白平衡 自动
连拍功能 三张连拍
取景窗 光学取景窗
对焦距离 20cn至无限
镜头 固定焦距 F2.8
快门速度 1/5至1/2000秒
外形尺寸 86×31.5×27.5mm
重量  30g(不包括电池)
电源 2节AAA电池

[ Last edited by 毒霸天 on 2005-1-13 at 09:22 ]

网友:
kavana  在 2005-1-13 01:43 PM 发表:

300万像数以上的机不知实时AV输出的质量是怎样的?对比高级小摄象头。
另外300万像数以上,AV实时输出的同时也能拍照的机有哪些?

本来想搞FX7,有光学防抖的。但REAL TIME AV OUT和拍照好象不能同时使用。

这个我试过有好有坏,但是我认为并不重要,因为传回来的图象只是取景,关键是照相机,光学防抖用处不大

网友(2005-02-24):
理光的消费类数码相机可能不错,小巧省电(两节5号电池,SD/MMC卡);反映快(快门延时0.12s);广角28MM(在广角机中是最低价的)。

网友:
哎,,,,,你们都是有钱人啊~~感叹一下让一部分人先富的,弊端~

网友:
哈哈哈哈~看来我一直闭门造车,终于找到组织了:)))

网易拍我用过

其缺点是自动关机、飞行速度快了以后有干扰线(横纹)相素数太低。仅30万。

目前使用这款相机是300万的。

其缺点是成相速度慢。图像严重变形。

我认为业余拍摄的话。不需要300万象素。

网友(2005-05-23):
快门用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毒霸天  在 2005-1-12 09:06 AM 发表:

我个人认为业余爱好者应该从简单一点开始,用最简单的100万像素的那种,内建16M 内存的最简单的数码相机,100来块钱一个,去掉外壳才十几克重,用胶带一裹,快门开关用线引出来,用小舵机控制一个开关来控制照相, ...

请问您这架飞机有卖的吗我好喜欢说说价格好吗?我要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