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油针

楼主(2005-01-11):
请问副油具体怎样调节?
还有数字舵机要配怎样的接受机?还是什么都可以?对反应有影响吗?
谢谢!

网友:
先把主油针调节好,调节到把飞机头朝上,发动机转速最大,然后在开大两格,这是把发动机收到怠速,将副油针一点点收小,直到发动机开始喘气,这是稍微开大一点副油针,基本上就好了。
数字舵机一般配合陀螺仪用,接收机好像不能用。

网友:
sxtcyf2004  在 2005-1-20 12:01 AM 发表:

先把主油针调节好,调节到把飞机头朝上,发动机转速最大,然后在开大两格,这是把发动机收到怠速,将副油针一点点收小,直到发动机开始喘气,这是稍微开大一点副油针,基本上就好了。
数字舵机一般配合陀螺仪用, ...

调节直升机副油针这个方法不行!!以前有很多这样的文章,搜索看看!!
数码舵机除了接收机是AM的设备不可以用之外,其他的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