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ele 17A电调

楼主(2005-01-11):
1、响两声[油门杆最高开机]与响一声[油门杆最低开机]有什么不同?
2、7。4v和12v的截至电压分别是多少?
3、8.4V直驱6X4的马刀桨大概电流是多少?

哪位同学知道请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最高杆开机好像是设置吧?最低杆才是正常使用的吧
7.4V的锂电他们说是5v左右,12v的差不多是8v左右吧
看你电机,380好像是8-9A的样子,突然间可以到十几安,480高一点,平常就是10A的样子

网友:
关于第三个问题,楼主问的不正确, 放电电流是由电池组 马达 桨三者共同决定的.你还缺了2样(电池组的品牌和容量 所用的马达),因此无法确定电流大小.

楼主:
wzh  在 2005-1-12 09:40 发表:

关于第三个问题,楼主问的不正确, 放电电流是由电池组 马达 桨三者共同决定的.你还缺了2样(电池组的品牌和容量 所用的马达),因此无法确定电流大小.

是我发贴时疏忽了

我问的是17a无刷+外转子套装 kan 镍氢 1050mah 8.4v 直驱 6*4 桨的电流,谢谢提醒。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1-12 at 2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