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有关充电的。

楼主(2005-01-11):
我看到一种电源变压器,有点象翼龙原配的那种,个头比它大,标的是1000MAH的输出,实际可能有400-500MAH吧,换个翼龙的接口不知道能不能给翼龙的电池组充电?
用来充一般的象翼龙电池一样的镍电池又可不可以呢?
谢谢!

网友:
买个好点的冲电器吧~~

网友:
一般玩玩还是可以的~~镍氢电就是乃操

楼主:
moto  在 2005-1-11 09:08 PM 发表:

买个好点的冲电器吧~~

以后吧,现在先用点便宜货吧,反正电池也不是什么好电池。

楼主:
刚刚做了测试,大家帮忙看下能不能用?

楼主:
翼龙的原配充电器充翼龙原配电池组,有3组,一组是以前翼龙上面原配的,另外两组是刚刚买了不久的。
1.电压输出:12V
2.电流输出:370MAH

楼主:
测试的电池均为我的那3组翼龙电池。

翼龙原配的充电器上标的是:
电压输出:9V
电流输出:300MAH

实际是:
电压输出:12V
电流输出:370MAH

图:

楼主:
我发现的一种电源变压器,标的是
电压输出:12V
电流输出:1200MAH

实际测试结果是:
电压输出:14.3V
电流输出:新的那两组电池为1410MAH;以前的那组老电池为1280MAH;怎么会不一样的读数啊?那么大的电流可以充吗?

图:

楼主:
我发现的另外一种电源变压器,是可调电压的,但是看上去质量没有不可以调的那种好,标的是:
电压输出:3V-12V  (只做了最大电压测试)
电流输出:1000MAH

实际测试为:
电压输出:12V  (只做了最大电压测试)
电流输出:260MAH

标1000MAH,实际才有260MAH,比翼龙原配的电流还要小。
图:

楼主:
我手头上的一点东西,给大家看下,不要笑哦!
我刚刚买的3个380电机;以前买的180减速组、6*4浆、浆头是朋友送的;以前买的蚂蚁SG60舵机2个、蚂蚁的25A电调1个我用热封套封了下、黄色的那段是刚刚买的V尾混控器、还有1个是以前买的超小接收机,由于摄影技术太差,不清楚的地方还请原谅!

楼主:
忘了加图就发了,不好意思!补上!
img]http://photo.5imx.com/up/0410/20051112318580.jpg

楼主:
380电机没有发成功再来。

楼主:
希望大家看后能给点意见给我,看看我用哪种变压器给电池充电更好?谢谢!

网友:
最好查查镍氢电池的冲电规范(好像是0.3C吧),再确定用哪一个。另外,MA是电流,MAH是容量。

网友:
原配的充电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我找到那两种变压器可不可以用来给翼龙的电池组充电?如果用那个14.3V,1410MA的变压器充电的话,会不会充坏电池组?

网友:
从计算机电源上引出12V的电源来,直接充,看着点电压,11v左右的时候就终止充电

就是不知道这么大的电流电池会不会挂?电子知识都还给老师了,不好意思

网友:
朋友,请看清每个充电器都是标的输出电压V和输出电流mA,mAh是电池的容量,充电器的空载高于输出电压2-3V,在不高于电池0.3C的电流下都可以充,计算好时间就OK了。

网友:
保山老兄的东西真多啊!还挺详细的。

楼主:
永不低头  在 2005-1-12 10:10 AM 发表:

朋友,请看清每个充电器都是标的输出电压V和输出电流mA,mAh是电池的容量,充电器的空载高于输出电压2-3V,在不高于电池0.3C的电流下都可以充,计算好时间就OK了。

麻烦帮下忙,帮算下象翼龙的这种电池,不高于电池0.3C的电流是多少啊?实在是不会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