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1)

楼主(2005-01-12):
刘老师帮修好了摄像头,趁还没拿到,先对机机做点小改进。
借鉴于前一次的航拍经验,首先要做一个可以360度旋转的摄像头支架,

完成图

由于cc电直的轴传动系出了问题,因而先暂时用feda做航拍机
安装上直升机

由于摄像头和电直共用一套电源,当电压变化时会造成传输距离发生变化,因此特别为摄像头选了款电源,并做了电源支架

接下来要对电直改进,航拍的电直和平常飞的电直是有点区别的,首先,电直必须尽量减小震动,否则成像会很模糊。其次电直要飞得很稳,灵敏度还是其次的。所以,我选用了木桨,并把原来的木桨垫片进行修锉,把桨的攻角调到3度左右,这样虽然升力会小点,但得到了相对较高的转速,电直稳定性变好。

然后是用一个6克的微舵带动摄像头支架做左右旋转,但实践飞行证明电直过重了,所以拆了下来,支架边上的小孔原来就是用来上球头的

完成机

改好后进行了试飞,1:用的是11.1v1800mAh里电池,连带摄像头电源,摄像头(设定15克配重),不带摄像头控制舵机,全重405克,飞行时间18分钟左右。
2:用11.1v1200mAh里电,连带摄像头电源,摄像头(设定15克配重),不带摄像头控制舵机,全重373克,飞行时间15分钟左右

楼主:
实践证明,把攻角改小,转速变高,电直确实稳定许多,声音尖很多。但控制灵敏度相对下降。飞行中电直除了尾桨保护杆稍有颤动外,机体确实没有震动,至少我肉眼看到的感觉不出。可惜当时没人帮拍照,其实安装摄像头最佳位置在主轴附近,因为那是电直震动最微小的地方,为什么又选择在机头装摄像头呢?因为这样可以获得良好的宽广视角。

楼主:
飞行后只能拍张静态的

网友:
厉害。我的以前就是飞不起来。让我再试试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靠!!!各位斑竹别在这里聊啦,我这里怎么上不了图片呀!?

我明明在线,却说我是离线!!!!Why?

网友:
2天看不到图了

网友:
图倒是看到了,不过很疑惑的就是既然小电直飞不高,搞航拍的话会不会有点太大投资了呢?

网友:
gd163  在 2005-1-12 23:13 发表:

图倒是看到了,不过很疑惑的就是既然小电直飞不高,搞航拍的话会不会有点太大投资了呢?

小电直玩航拍,这个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