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用要飞模拟器对遥控有损害吗?

楼主(2005-01-12):
如题

楼主:
错了是用遥控飞飞行模拟
  心里没底,先请教下各位前辈,免得误入歧途

网友:
磨损肯定是有的!!!

网友:
记得拉天线

网友:
怎么可能需要拉天线呀!!!电池都不用装!!

网友:
gyro  在 2005-1-12 09:25 AM 发表:

记得拉天线
我玩G2从不拉天线!!1年多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啊!!拉出天线多不方便啊!!

网友:
有些连接线不用装电池,甚至电源开关都不用打开,当然不用拉天线了

但是有些连接线是需要装电池,并且打开电源开关的,这个时候发射模块是工作的,所以。。。。
不想妄想把天线拆下来,那样,你的发射模块会立刻over:(

网友:
没事,放心的玩吧,我 一直就拿JR-3810来练习G2也不见有什么不妥,还好好的用呢,说磨损我想应该不会很大的,反正用在G2里面磨损总比拿飞机来砸还造成的摩擦好多
玩G2的时候发射组应该是不工作的,因为开机时间大大的延长了几倍,

网友:
gyro  在 2005-1-12 01:07 PM 发表:

有些连接线不用装电池,甚至电源开关都不用打开,当然不用拉天线了

但是有些连接线是需要装电池,并且打开电源开关的,这个时候发射模块是工作的,所以。。。。
不想妄想把天线拆下来,那样,你的发射模块会立 ...

对头!看你用的是什么接口的模拟器了,一般的象接打印机接头一样的,也就是并口的模器,是又要用电池又要拉天线的。现在已经有不用电池的那种叫什么单片机控制的模拟器了,就是价钱比并口的要高,当然效果和性能都比并口的要好了。我就是因为它的价钱太高了,所以还没有买,等有了预算后我也想弄上个来玩。便宜的那种并口的嘛我又嫌它太麻烦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自己也没有买。
你可以到模拟器版块去看看啊,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我也是听来的,自己也没有玩过模拟器,只知道点皮毛而已。

网友:
如果你有钱不怕炸机
有时间有场地可经常飞行
那当然可以不练模拟器:)

网友:
把高频头或者晶体拔下来不就可以拉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1-12 05:47 PM 发表:

没事,放心的玩吧,我 一直就拿JR-3810来练习G2也不见有什么不妥,还好好的用呢,说磨损我想应该不会很大的,反正用在G2里面磨损总比拿飞机来砸还造成的摩擦好多
玩G2的时候发射组应该是不工作的,因为开机时间大大的延 ...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没什么影响的

[ Last edited by 孙膑 on 2005-1-12 at 19:34 ]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1-12 05:47 PM 发表:

没事,放心的玩吧,我 一直就拿JR-3810来练习G2也不见有什么不妥,还好好的用呢,说磨损我想应该不会很大的,反正用在G2里面磨损总比拿飞机来砸还造成的摩擦好多
玩G2的时候发射组应该是不工作的,因为开机时间大大的延 ...

肯定损坏里面的电位器(滑动电阻),不过JR的产品设计的时候应该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用9X玩g2的,对设备的影响可以忽略的!!!赞成楼上的。

网友:
最好把高频头取下来,我的FF9的高频头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已经有点问题了。
郁闷啊!

网友:
daihwei  在 2005-1-13 11:44 AM 发表:

具体一点吧:
我的遥控器是T4VF,G2的连接线是并口的,玩G2时要上电池,打开发射机的电源开关。这时到底要不要拉出天线啊?

不用打开天线。4vf玩g2正合适。

网友:
daihwei  在 2005-1-13 07:17 PM 发表:

我实验过了,在玩G2时,发射电路是工作的。如果不拉出天线,会对发射机内的晶体三级管有损害吧?

如果不拉出天线,从理论上说,对发射机内的晶体三级管是有损害的,上楼说的很对。
不过,损害是微乎其微的!有时,我用4Vf玩电动飞机的时候,由于飞的不远,经常不拉天线的,感觉对设备没有什么损坏。
所以觉得不拉天线玩g2,对设备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坏。不过损害是有的,象你说的,会对发射机内的晶体三级管有损害。

楼主:
openmood  在 2005-1-12 13:00 发表:

怎么可能需要拉天线呀!!!电池都不用装!!

兄弟你用的是什么接口的模拟器啊?怎么电池都不要了啊?在哪能买到啊?谢谢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1-12 05:47 PM 发表:

没事,放心的玩吧,我 一直就拿JR-3810来练习G2也不见有什么不妥,还好好的用呢,说磨损我想应该不会很大的,反正用在G2里面磨损总比拿飞机来砸还造成的摩擦好多
玩G2的时候发射组应该是不工作的,因为开机时间大大的延 ...

有道理,但就怕在空中犯病.所以先来问问前辈

楼主:
gyro  在 2005-1-12 01:07 PM 发表:

有些连接线不用装电池,甚至电源开关都不用打开,当然不用拉天线了

但是有些连接线是需要装电池,并且打开电源开关的,这个时候发射模块是工作的,所以。。。。
不想妄想把天线拆下来,那样,你的发射模块会立 ...

这位老前辈能不能在具体些,我想了解一下,这样的是要装电池的,怎样的又是不要装电池的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