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一个无刷电调能不能同时接两个同型号的电机?

楼主(2005-01-12):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做双发像真机,好处是左右拉力始终相等.
借张图看:

网友:
恐怕不能
除非您能保证2个电机同时过0点

网友:
可以!可以一起转.随便怎么接都可以.就算是一个内转子,一个外转子.也可以一起转.

网友:
网络害虫  在 2005-1-12 12:38 PM 发表:

可以!可以一起转.随便怎么接都可以.就算是一个内转子,一个外转子.也可以一起转.

真是这样的吗???

网友:
有刷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无刷2个电机我没长时间测试,长时间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haofeifei , 介绍一下你的双马达的新飞机,我对双马达飞机也感兴趣.
1:翼展 机身长度
2:设计起飞重量?
3:使用的马达?
4:机身和翅膀的材料
5:转弯用马达的动力差还是用方向舵?
6:几个通道?
7:电池组?

楼主:
wzh  在 2005-1-12 01:13 PM 发表:

haofeifei , 介绍一下你的双马达的新飞机,我对双马达飞机也感兴趣.
1:翼展 机身长度
2:设计起飞重量?
3:使用的马达?
4:机身和翅膀的材料
5:转弯用马达的动力差还是用方向舵?
6:几个通道?
7:电池组?

不好意思,我上面已说明了,这是借的图,具体做法可以看:

点击这里

感谢网络害虫的分析,我打算用辉剩电调带两个无刷电机,拉力在900克左右,飞机还是用易飞的平凸翼型飞翼改,很容易.翼展90厘米左右,飞机作成什么样子就看机身了.电池可以用镍氢.估计重量在800克以内.这样翼载荷较高,拉重比大,应该类似油鸡的飞行性能了.

[ Last edited by haofeifei on 2005-1-12 at 17:42 ]

网友:
两只猫猫好可爱呦!

网友:
楼主打算做的那个飞机,我看到国外有卖成品的,看图片介绍,制造还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