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火鸟403的朋友在此留言

楼主(2005-01-12):
有问题或有使用诀窍的朋友请在此留言。谢谢!@:dick1101916.tom.com

网友A:
1:你是打算购买403, 事先做调查?
2:对403的产品使用做商业调查?
3:有关403的讨论本网站很多,搜索一下就有了.
4:我飞403已经快一年了,个人认为403的缺点如下
a: 舵机 接收机 电调一体化,其中一个损坏,就要更换这个电路板,组件不能重复使用;
b: 用钓鱼线控制V尾,不太合适,时间一长,线有形变;还是使用细钢丝或者碳纤杆合适;
c:厂商的对顾客的服务要改进,提意见,无反馈

网友B:
我看不如买个翼龙更好

楼主:
火鸟403的机翼一定要做加固处理

网友B:
不一定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