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火鸟403有问题的请留言。

楼主(2005-01-12):
有问题请在此留言,3天内答复。

网友:
我的火鸟403舵机会抖动,打开发射机电源后,其中一个舵机会抖两下,像是回到平衡位置的动作。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 Last edited by cfandd on 2005-1-12 at 13:21 ]

网友:
cfandd  在 2005-1-12 01:19 PM 发表:

我的火鸟403舵机会抖动,打开发射机电源后,其中一个舵机会抖两下,像是回到平衡位置的动作。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记得首先开发射机电源,再开飞机电源哦

网友:
我的火鸟403尾翼转动舵量不够,更换鱼线后就好了,可能是鱼线用时间长以后,刚性变差,拉动中有弹性.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5-1-14 at 12:54 ]

网友:
您好楼主我的接收机厂家修好后没有把电机连线接出来,能不能给我发个图指点以下谢谢了

网友:
403头重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