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哥玩油直

楼主(2005-01-12):
自己美其名曰的“矩阵电路”,就是横向纵向都可以扩展电源和电子设备接口的电路,是整机的控制核心。

电显正好装在尾舵机上。

自制的点火套接口,用电热壶插头改制而成,引出至机体外。

把两根汽水吸管接起来,就做成了天线套管,还可以继续加长。

自制的2300mAh接收电,但太重,飞不起来。

自制20%蓖麻油80甲醇的混合油,不太好,燃烧不充分,烟少。一定要沉淀和过滤,阳光下可看到大量沉淀。

启动套件,看清,蓄电池电量显示是自制的,并且是真正“缝”在背包上的,呵呵。

采用卡侬口作为自己的动力标准接口,制作了许多转换头,可以随意互换,接汽车也行。

1.5V点火器电路板,从启动器电源取电。

1.2V点火器电池充电器,同样可以用启动器电源充电。

1.2V点火器电池。

网友:
这是什么机机呀?我感觉..................

网友:
发动机好....

网友:
90级的?惭愧惭愧

网友:
DIY是很好,我也很支持DIY。
但是搂主千万要注意直升机不是玩具,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在自己没有了解前,千万不要尝试DIY直升机主要部件,我觉得你DIY的控制系统可靠度要留神了!!
祝你飞行愉快拉!!!

网友:
DIY了半天因为接收电太沉了飞不起来太可惜了!

楼主:
gd163  在 2005-1-12 11:18 PM 发表:

DIY了半天因为接收电太沉了飞不起来太可惜了!

哈哈~~~还有轻电的嘛!!

网友:
lambozghini  在 2005-1-12 06:41 PM 发表:

DIY是很好,我也很支持DIY。
但是搂主千万要注意直升机不是玩具,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在自己没有了解前,千万不要尝试DIY直升机主要部件,我觉得你DIY的控制系统可靠度要留神了!!
祝你飞行愉快拉!!!

绝不是危言耸听! 玩油直千万 安全第一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1-12 06:41 PM 发表:

DIY是很好,我也很支持DIY。
但是搂主千万要注意直升机不是玩具,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在自己没有了解前,千万不要尝试DIY直升机主要部件,我觉得你DIY的控制系统可靠度要留神了!!
祝你飞行愉快拉!!!

谢谢提醒.是的,主要是焊接要保证牢固,有无短路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强烈震动下的可靠性问题,我想在这些都确保的情况下,因为DIY引发的事故是能尽量减小到零的.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发动机的颜色有点不好~

网友:
那个点火电电路板有图纸吗?

楼主:
sxtcyf2004  在 2005-1-14 09:27 PM 发表:

那个点火电电路板有图纸吗?

在“模型工具DIY ”栏目里有一个,你去找一下!

网友:
jr3810  在 2005-1-13 19:06 发表:

不错不错~就是发动机的颜色有点不好~

有污脂也看不出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