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 問題

楼主(2005-01-12):
那裡有耐壓17v以上的BEC(4Ccell鋰電) 發售,可以DIY嗎?

网友:
当然可以diy.
稳压块多的是,查查lm317

楼主:
icefire  在 2005-1-13 01:24 AM 发表:

当然可以diy.
稳压块多的是,查查lm317

請問?有沒有2A以上的穩壓IC,兩顆LM317並聯可行嗎?

网友:
LM317 直接并联不可靠,因为它是要调整的,你可以用7805并联或低压差的5V稳压块并联!

网友:
奔雷手文太來  在 2005-1-13 02:59 PM 发表:

請問?有沒有2A以上的穩壓IC,兩顆LM317並聯可行嗎?

为什么要并联?你可以做2个分别给舵机,接收机等供电的。

楼主:
多謝宝貴意見!!!

网友:
LM317 78**最大电流只能到1.5A(加散热片!)
而且这些管子还有压降,不过电流算是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