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非常普通的接收机

楼主(2005-01-13):
对就是R132J
再看......开肚
各位有没有发现......
就是红圈那只烧焦的是电感,这是我第二只烧电感的接收机,初步怀疑是汽油机的高压点火脉冲造成的,因为这只电感是连接接收天线的。
请有这款接收机的朋友帮我看一下那只电感是什么色环或电感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个电阻吧?

楼主:
财神大哥那的确是电感,是振荡线圈与天线之间的加感电感器。由于烧焦了看不了原来的电感值,那位兄弟帮帮我,只要你用一下手指头掰开外壳看一下那只电感的色环然后告诉我,你就可以帮到我了,我会记着你的。

网友A:
呵呵,真简陋啊。还是直插的。。

网友B:
我家有的,我帮你看。

网友C:
电感反面好象没烧...看图片好象只烧了一半

网友D:
看旁边有个电容,可能不是接天线的吧?说不定是电源去耦用的

网友E:
从左向右数起是绿,蓝,黄,银

楼主:
小政,唔该晒!
查一下电感色码表第三环是倍率只有黑、棕、红、橙、金、银,6种颜色你看第三环是否金色。
[ Last edited by supercat on 2005-1-15 at 02:37 ]

网友F:
0.56或5.6uH,记不清了,感觉是0.5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