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准备做这个东西!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5-01-13):
创意构思来自美国的“单飞”。此飞行器由一台电动机通过传动轴系统驱动两只可变桨距的螺旋桨产生升力,两只螺旋桨相对反相旋转用以抵消反扭力。

如示意图所示,电动机位于机体中央,通过减速组驱动主轴中部的伞齿使主轴旋转,再通过主轴两侧的伞齿驱动螺旋桨产生升力。
此飞行器的控制应用了矢量推移原理。两侧的两个螺旋桨驱动轴外轴套可以自由转动,使螺旋桨产生前后倾斜用以控制机身姿态。

此图为机身后侧示意图。每个风扇的前后倾斜各由一个舵机控制。

当两个舵机推杆同时使两个风扇前倾时,产生向后的推进力使得飞行器向前飞行。

当推杆使得两个风扇产生角度差时,可以使飞行器原地左右转向。

飞行器的两个螺旋桨为可变距式,变距单元分别由一个舵机控制。变距舵机固定在轴套上,随着风扇的倾斜同步转动。当飞行器处于悬停状态时,一侧的螺旋桨桨距改变,使得两侧风扇产生升力差,可以使飞行器产生侧向偏移,也就是横滚动作。当飞行器向前飞行时,改变一侧桨叶的桨距可以使飞行器产生水平转向动作。
通过简单的控制两个风扇的倾斜角,以及两组桨叶的桨距,此飞行器就可以在三个自由度运动,可以完成所有直升机的动作(倒飞除外)。还可以通过一轴或多轴陀螺仪经过单片机处理来自动保持飞行器平衡。
ps: 3d效果图我是按照个人飞行器的思路画的,控制部分本应该是舵机的地方是用液压推杆表示的,原理一样。
我目前正在准备着手制作一个无刷电机为动力的模型。请大家给点意见~~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1-13 at 02:18 ]

网友:
做的不错.你的想法越来越完善了.你可做一个实物模型出来看看.不过要做出来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北京青年就是不一样哦.

网友:
你要作的东东,好象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V2鱼鹰一个原理,支持一下:)

网友:
风扇下的那根弯路臂是什么?

网友:
期待早日梦想成真!
既然桨为可变距式,为什么不能倒飞?

楼主:
制作难度其实并不高!两侧的变距浆部分我准备直接用国产ms700的尾桨变距总成,伞齿就用商城卖的金属伞齿,桨叶用工程塑料板自制(ms700的桨叶太小,作为升力的话不够)。这样重量比较轻,而且制作比较容易。减速组的齿轮准备用370减速组的齿轮。机身结构板材用炭纤维板,由于已经做过几架电直,炭纤维板的加工工艺我已经很熟悉了。
机身重量可以控制在100克以内,四个舵机20克,电机50克(gs2030 2650kv),电池100克(ele1600mah)接收机和pg03陀螺共20克左右。整机的起飞重量如果制作得当甚至能控制在300克以内。
控制部分我用ff9的ccpm混控模式,推两个风扇的舵机连接1、6通道,这样向前推杆的时候两个舵机共同向前推,飞机前飞。打副翼舵的时候两个舵机使两个风扇产生角度差,实现转向。两个变距舵机用一根Y线接第四通道,这样打垂尾舵的时候两个浆产生桨距差,实现横滚。但是陀螺仪怎么串进去我就搞不懂了。用陀螺仪控制连接在Y线上的两个变距舵机容易,但是要控制那两个推风扇的舵机。。。。。
好在这种飞机如果调整的好 自旋的问题不严重。 呵呵 画cad图去了

楼主:
flyshark  在 2005-1-13 12:19 PM 发表:

期待早日梦想成真!
既然桨为可变距式,为什么不能倒飞?

理论上能倒飞,但是控制部分就复杂了,我准备用一根Y线用一个通道控制两个变距舵机,要是想倒飞就得单独开发电子控制部分,我不擅长这个

网友:
把设计发上来才能造福模友嘛~~~

网友:
北京青年是个好青年哦。支持

网友:
确实是非常钻研!

网友:
开发开发

网友:
申请专利也没用,更不可能给你一笔很高的设计费,你前脚走后脚就开始准备仿了,记住在中国没有知识产权的。不过不这样老百姓那哪能用上好货呢。

楼主:
一点没错!这些厂子就这样。其实这样是毁了中国  长此以往 谁还有心情创新啊!

网友:
是啊,这就是中国发展的众多矛盾之一,哎

楼主:
本来我还有一个自己觉得非常好的遥控飞碟设计 现在也没心情发了。。。。。。。。
要不我改行到模型厂上班去得了  那个厂子要我啊?还能给做3d产品图、设计包装封面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