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涛看

楼主(2005-01-13):
电路图,很容易动手就是了!
下图是万能板的布线图

楼主:
电阻都是贴片的

网友A:
收到!严重感谢~~~
就是万能板的接线图看不太清,不过有电路图,没有问题的~~
看来你也喜欢在电路图上搽烙铁和吃锡?
呵呵

楼主:
等你布线时那个图就用上了!!别客气,互相帮助!
不好意思图烫糊了!

楼主:
忘说了8脚到6,7脚是1.2K我没找到合适的贴片就弄了三个:1K+0.1k+0.1k

网友A:
知道了~~
呵呵,其实8脚的另一端也该是个1k+0.1k
该把1.1拆成1.0+0.1~~
哈哈~~
谢谢了哦~~~
我已经把图还原了~~
随便问一下3914一般几元?
[ Last edited by 小涛 on 2005-1-13 at 14:24 ]

楼主:
买了好几个月了就买了一个好象7~8元

网友A:
已焊好~~不错~~
39146元一片,来了2片~~
贴片电阻价钱也很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