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安装求助

楼主(2005-01-13):
帮学生装G2,用的系统和自己一样,是WIN XP SP2,可自己的机子怎么安都行,学生机就是不行,进入G2就重启,G2音乐都听到了,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学生机的显卡是GFORSE MX,不知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侠,帮帮我,这里先谢了!

网友A:
重新安装1下驱动。换个版本。

网友B:
应该是出在显卡上,你们显卡一样嘛?

楼主:
我的显卡是 MEDROX M400,加拿大一著名显卡制造商,就这点不同.其它主板也不同,但我想不会是原因.实际情况是我给两个学生装G2,他们都装不成,而他们唯一的相同就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