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olo pro控制机构

楼主(2005-01-13):
ECO piccolo pro有着自己的一套控制系统,与别的电直是有点区别的,下面是它的原理图
这样的控制机构优点在于对设备要求不高,调试简单。缺点是控制精度没有ccpm的好,螺距控制
舵机
受力较大且结构不够简洁。

网友A:
看不明白斜盘控制与螺距控制是怎样混合在一起去控制旋翼夹的——平衡翼片通过什么部件去转动旋翼夹而不与螺距控制发生冲突?务必请NEMNEM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实际上这种控制方式根本不用混控功能,除去螺距舵机,侧飞和前后舵机和飞达、先毫等是一样的控制平衡叶片,只是第6通道的螺距舵机单独一个去推动主桨螺距。如何推动:在上图中有一个“滑动套管”,它是可以沿着主轴滑动的,当螺距舵机上下转动时就通过此套管传递行程,达到控制螺距的目的。

网友A:
你说的我倒是明白。我想不通的地方是,两个 旋翼夹头 在 旋翼头 上是可以转动的还是不能转动?照理应该是转的,否侧螺距就不能动作了。但若是转动的,那么平衡翼杆倾斜带动旋翼头转动时,两个旋翼夹头还会跟着旋翼头一起作一增一减的功角改变从而产生正确方向的动作吗?何况油门不动时还有两个固定不动的连杆扣着两个旋翼夹头的球头。这样平衡翼不就形同虚设了吗?

楼主:
你的想法我理解,旋翼夹头是可以旋转的,旋翼头上的平衡叶片杆的的作用和飞达、先豪的是一样的,当平衡叶片杆转动时依然会控制两片大桨周期变矩,实现侧飞和前后的动作,关键就是螺距舵机控制是控制两片大桨以同样的行程实现同样的螺距变化,这和侧飞和前后舵机控制不同,这两个飞行动作的的舵机通过倾斜盘控制平衡叶片,实现了控制两片大桨的周期变矩(即不同螺距)

网友A:
还是不能想通,如果旋翼夹头与旋翼头之间确实再没有特殊连接装置,我唯一能想到的只能是旋翼夹头的安装位置不通过旋翼头的中心线,这样当旋翼头转动时旋翼夹头既有转动,同时亦有摆动。旋翼夹头与球头形成对大桨的活动支撑,当两个支撑点发生相对高度(于机身水平)变化时,各自自由地改变桨距。但为样螺距控制舵机受力很大。

楼主:
先看看真实的控制机构吧

网友A:
还是看得很累,麻烦从正顶上向下照张图好吗

网友A(2005-02-19):
S型的旋翼头形状好复杂,感觉强度会比较弱,是塑料做的吗?有如下看法,不知对不对:平衡翼直接带动旋翼头倾斜,高速循环控制的倾斜传递活动阻力较小,并且倾斜角被摇臂放大了约一倍,故反应较快;再配合同样特点的螺距控制维持油门全程的高旋翼转速,使得反应要比MS快。

楼主:
回zcyjq;你对piccolo旋翼头变矩的疑问我非常了解,现在给你个答复,看图
首先主桨夹头的轴心是在旋翼头轴心上的,但变矩摇臂的支撑点B轴心不同于旋翼头轴心,平衡叶片杆偏转角度a后,旋翼头跟着偏转角度a,同时抬高了变矩摇臂的支撑点B,又由于变矩摇臂和旋翼夹头是同步的,因此,旋翼夹头是跟着变矩的。

楼主:
zcyjq你问的问题很有水平,在一些航模书籍上说,电直的稳定性随平衡叶片上、中、下的位置(对大桨而言)逐步变高,灵活性变低,其主要原因就是受大桨旋风影响。
piccolo的S旋翼头标配件是塑料的,强度还行。现在都有金属的升级件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热心的版主。帮顶。喜欢这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