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机设置PPJOY问题

楼主(2005-01-13):
请问4#机要怎样设置PPJOY,高昕网站上讲的是他自己制作的接口,看拉几便还
请问大家是怎么玩的G2啊

[ Last edited by wj4205025 on 2005-1-13 at 22:17 ]

网友:
相信不少朋友和我一样购买了嘉宝的电直,里面附带一个tru-flite 3D的
软件,可是安装之后总出现这样的提示(注:我使用的是win2000的系统!)

后来翻了不少论坛的帖子,又到高昕的网上去看了一些资料,经过半个月
的试验终于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主要是:1。振华遥控器好像不能直接
和模拟软件连接成功,必须通过ppjoy这个软件。2。ppjoy安装设置时应
设置成如下图示最后才能看到最后的两个图!

除了第二三项不能选择外其他几项都可以

如果选择第二三项会出现如下的提示:

设置成功之后你就能看到如下的画面了:

后来我又买了一个小神蜓,发现和嘉宝的连线相同,测试一下,使用
也几乎完全相同,只有一点:嘉宝不用开电源而小神蜓得开电源!

网友:
好,长知识.

楼主:
玩4#自带的软件不需要PPJOY,第一个图是你的遥控器的连线接触不良,把下在插一次就可以,我玩tru-flite 3D从来都不开PPJOY,线插紧就可以拉

网友(2005-07-18):
可以吗?我的怎么不行呢?总是说找不到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