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飞亚拓的摸友?配几齿?

楼主(2005-01-13):
我的4000L  KV2500配15齿,好象飞的时间短了点。是不是可以用13齿?大家用几齿?用几齿最好呢?

网友:
我用13t,觉得没有15t有劲,飞行时间应该差不多,关键还是要看调节.

楼主:
hyf  在 2005-1-13 11:19 PM 发表:

我用13t,觉得没有15t有劲,飞行时间应该差不多,关键还是要看调节.

我的摇控也差了点!四通FUTABA没有螺距和油门曲线都没法设置。

网友:
Hyun  在 2005-1-13 11:43 PM 发表:

我的摇控也差了点!四通FUTABA没有螺距和油门曲线都没法设置。

先讲清楚!ff6是3点控制曲线,没有ff9的5点控制好!!

网友:
Hyun  在 2005-1-13 10:34 PM 发表:

我的4000L  KV2500配15齿,好象飞的时间短了点。是不是可以用13齿?大家用几齿?用几齿最好呢?

如果是一般的鋰電,建議用13t,這樣比較不傷電池,因電流較低
一顆11.1v/1900鋰電停旋可飛約13分鐘,如果在十分鍾以下,那就表示電池退化或是干涉導致電流過大,正常來說停旋電流約6~7安培,全速約14安培,可以量看看,如果偏高再檢查在檢查其連桿結構是否順暢

网友:
13齿搭配比较适当点!

网友:
可惜没有14t的,正好中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