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40CC左右的汽油机的兄弟请进!

楼主(2005-01-13):
偶有个自己做的船!
里面的高度是25CM

不知道上40CC左右的汽油机可以安装的下不????

各位的40CC汽油机的高度是多少啊?

网友:
这可说不准.因为发动机有立式和卧式的.

楼主:
tzmsm  在 2005-1-13 10:42 PM 发表:

这可说不准.因为发动机有立式和卧式的.

兄弟
说你的这两款动力是多高的?

立式高些吧?

网友:
cctt  在 2005-1-13 11:08 PM 发表:

兄弟
说你的这两款动力是多高的?

立式高些吧?

脑子这么笨!是指一个发动机除了立式外,可以卧式,也可以倒式!!!360度都可以呀!!哈哈!

网友:
你的40CC发动机应该可以装的。

楼主:
wbj233  在 2005-1-13 11:33 PM 发表:

脑子这么笨!是指一个发动机除了立式外,可以卧式,也可以倒式!!!360度都可以呀!!哈哈!

晕!
这高度当然是指
把动力装到船上,从发动机机架开始量,一直到动力的最上面啦!

楼主:
yjc168  在 2005-1-14 01:08 AM 发表:

你的40CC发动机应该可以装的。

网友:
wbj233  在 2005-1-13 11:33 PM 发表:

脑子这么笨!是指一个发动机除了立式外,可以卧式,也可以倒式!!!360度都可以呀!!哈哈!

晕死,

懒得讲,你见过几款汽油发动机呀???

网友:
我到是有这样的汽油机,不过不是船模型专用,需要自己改装哦,需要的话请:QQ18717635联系我。

网友(2013-01-11):
这个坑定性,40cc的也就10多cm

网友:
估计难跑。

网友:
10楼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