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如何改装

楼主(2005-01-14):
如果想把4合1混控板换掉,换成2个微型
舵机
和1个
陀螺仪
,外加一个接收器,采用3810
遥控器
,不知是否可行?如何改装呢?

网友A:
用3810 1通道油门接独立主电机电调
2 副翼
3 水平
4 接陀螺仪 陀螺仪出口接一个独立炭刷尾电调
设置混控 油门-方向联动
当油门输出增加的时候方向输出跟着减少
当曲线合适的时候就可以了

网友B:
看看以前的老帖,我记得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楼主:
特帅呆王子,能否将你改装的直机照片发到我油箱,
dcjxb@yahoo.com.cn
多谢

网友A:
飞行录像:
http://www.modeldiy.com/bbsxp/im ... -1/200511715451.wmv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5-1-17 at 13:08 ]

网友C:
不必设油门方向混控的,直接用上下跟轴功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