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遥控套件改成室内电动空模用二通半开关遥控

楼主(2005-01-14):
玩具车用的TX/RX2遥控接收装置为五功能,分别为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加速.
其遥控距离为地面50米左右,如果接收在空中,还会更远.室内电动空模飞行速度一般在5米/秒内,场地偏小,方圆150米内飞行已经足够,飞行状态可以目测,因此可以不用比例遥控,只用开关遥控即可.将会省下一大笔银子.
五功能遥控车批发约30元一只,买回拆机即可,随处可以买到.
在实验中发现,前后和左右的功能由倒向电路带动电机实现,可以同时使用互不影响.而加速档用来接较高电压进入前进档,如果加速接通,后退功能不能用,同时使用左右时将开启前时档.因此需要将加速档与前进档隔离,而且需要使用锁存功能,将加速信号变成点一下开,再点一下关的方式,避开与其它档同时使用.
这样,加速档用来开关推进电机,实现飞机的滑翔和着陆时关闭推力,起飞和上升时开启推力,接通后,加速遥控松开,由于高电平信号被锁存,电源不会断开,需要关闭时,再点一下加速.由于使用时间非常短,不会影响其它四个功能.
前进后退用来驱动电机实现升降舵和左右舵.因为慢速小范围飞行不能做滚动动作,将重心设低保持水平安定,于是不要副翼舵机.

材料:
五功能遥控玩具车一辆拆下接收板(注意为各功能电线打记号,可用医用胶布粘上写明,板重不会超过20克),四驱车130电机(20克)一只,小巧的直流减速电机2只(本人是从郑州东明电机邮购的12C直流减速电机2元一个重8克),CD4017集成电路一只(电子商城或者家电维修部买,家电维修部使用较少,本人是叫家电维修帮忙进的四个),细电线若干.

CD4017集成电路是计数器电路,可以用来做成高电平锁存.其引脚分布和线的接法如下图.

VCC为+5电源,VDD为负极,将Q2脚与R脚对接,E脚接负极,CP接入高电平信号,Q1脚输出高电平信号.
接线直接用细电线焊上就可.

工作原理,接通电源,Q0脚为高电平,其余Q脚为低电平,从CP输入高电平一次,Q1保持高电,Q0和其它为低电平,再按一次,Q2为高电平,Q1为低电平,Q2的高电平信号输入到R脚将计数器复位,保持刚加电时的状态即Q0为高电平,其它为低电平,于是实现点一下就会改变电源通断状态,并会保持的功能.

这就是拆下来的接收板,标有CHD**处为RX2集成电路,绝大多数遥控车使用这个集成电路,其余电路设计或者不同,但集成电路完全一样,电路原理图网上可以找到,这里不讲.

遥控器端按下加速不松,高电信号从A经蓝线到B,打开三极管,接通C到D的电路,激活黄线处的三极管接通加速电源正极.
现在要做的是,将两处划有红横线的印刷电路割断,切断与前进机的联系,将黑线处的的电阻右端取出悬空(下图画红圈打点处),从C点连一根线到褐色线的另一端,将130电机按左边的褐线连接.

将A点接一条与线CD4017的CP脚连接(如绿线),然后将悬空的电阻脚接入cd4017的Q1脚.CD4017的其它脚为VCC为+5电源,VDD为负极,将Q2脚与R脚对接,E脚接负极.

连上前后左右档处的减速电机.

接通四节电池的电源(充电池为4.8V,如是干电为6V,都可以正常使用),按下遥控器的加速然后松开,此时130电机开始啸叫,使用前后和左右功能一切正常,再按一下加速然后松开,130电机断电停转,前后左右仍可正常使用.大功告成,改造成功.

这套驱动系统为接收板加CD4017 20克 ,二减速电机16克,130电机加橡筋飞机的桨20克,共56克,如果配四节充电池为40克,整个为85克,如果机身翼面设计为12DM平方(80*15),翼载可望达到10克,可以实现真正的电动慢速.
不带机身的造价为30元遥控+3元 CD4017 +4元减速电机,加2元130电机共39元,超谦价的东东,而且是DIY的乐趣.

本人是无线电盲,摸索中忘记关接收板电源已经烧坏了一块接收板,成本增加30元。同样的玩具车会互相干扰遥控,因此放飞时要确认周围无人玩同样的遥控车。

楼主:
在这个这址本人也发表了同样的文章.比这里要好看图些.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490621

楼主:
另有一事向高手请教:怎样可以增大遥控器的发射距离?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
室内遥控距离够你用了!

网友(2005-03-25):
自已动手  在 2005-1-14 11:21 AM 发表:

另有一事向高手请教:怎样可以增大遥控器的发射距离?希望高手赐教.

再加一个放大级

网友:
对,加一级功放输出,参考:0.1u瓷片电容一个,**率高频三极管一支,上下偏置电阻各一个。试一下再说

网友:
啊,才想起,此改造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和楼主讨论一下。
1,  玩具车130电机代桨4.8V供电电流可达5A(不改绕转子)玩具车接收扳上的小功率管是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的?
  2, 另外这个130电机在4.8V下电流是5A左右,拉力大概只有30几克,要飞起95克+空机是否够?不知试过没有?但不管怎样这种改造的意义是肯定的!如果在接收扳上加装大功率输出管,电机升级也为一种好方法。希楼主加油!

网友(2005-06-04):
遥控车电路板怎么制作啊

网友(2005-07-07):
构思不错,等待发图。
顶

网友(2005-08-23):
飞起来了没有?

网友(2005-09-26):
加长接收天线,总长50cm左右,地面遥控距离可大大增加.我试过,大约有80米,小飞机够用了.

网友:
真的可以吗?
4通到的可以吗?
可以的话
发邮件给我
经非常感谢
317893383@qq.com

网友(2005-10-29):
好啊,我也在改制中,愿我们成功!!!

网友(2005-12-29):
改的咋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