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lex_TXR_CN软件,用9X如何设置????急

楼主(2005-01-14):
蓝色机械鸟
Reflex_TXR_CN软件已经安装好,想用9X练习,请问遥控器有无特殊的设置????!
另外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急等回应!!!
谢谢!!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4 11:01 AM 发表:

蓝色机械鸟
Reflex_TXR_CN软件已经安装好,想用9X练习,请问遥控器有无特殊的设置????!
另外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急等回应!!!
谢谢!!

遙控器將小暴龍的設定拷貝到另一個頻道,並選項ppm,設定好了之後遙控器不用打開,直接將連接線插上遙控器既可,然後再到主畫面設定通道功能,及遙控器偵測後,如果有反舵進入主畫面設定通道功能或遙控器設定就可以使用了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1-14 at 12:21 ]

楼主:
Reflex_TXR_CN软件,连接9x是不是需要专用的连接线,是什么类型的?
LPT口的线是不是能用??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4 01:39 PM 发表:

Reflex_TXR_CN软件,连接9x是不是需要专用的连接线,是什么类型的?
LPT口的线是不是能用??

是需要专用的连接线,電腦端是UBS接頭,遙控器端的是音源線接頭

楼主:
专用线在什么地方购买?价钱是多少呢?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4 02:47 PM 发表:

专用线在什么地方购买?价钱是多少呢?

很抱歉!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4 14:47 发表:

专用线在什么地方购买?价钱是多少呢?

国内好几个网站都有卖的你找一下吧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4 11:01 发表:

蓝色机械鸟
Reflex_TXR_CN软件已经安装好,想用9X练习,请问遥控器有无特殊的设置????!
另外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急等回应!!!
谢谢!!

  请问,哪个什么软件从哪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