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码相机的快门都是机诫按动式,如何改造成电子接通式?

楼主(2005-01-14):
求教:
1:数码相机的快门都是机诫按动式,如何改造成电子接通式?
2:如果无法改造或者太复杂,直接用舵机完成快门按动是否合适?

网友:
用舵机按动快门就很好的方案

网友:
改电子式快门其实并不复杂,多看些电子方面的书,自己做一个应该没问题,买一个可能要上千

网友:
舵机控制快门开关

[ Last edited by draganfly on 2005-1-23 at 01:16 ]

网友:
draganfly这么晚了您还没有睡那!我是已经睡了一觉了。

网友:
中档以上的数码相机一般都有红外遥控功能,用单片机产生红外遥控的编码信号就可以通过飞机遥控器控制包括变焦等功能。

网友:
这是一个好方法,有线控就更好。

网友:
我觉得数码相机的快门应该就是一个通断的开关电路。要改可能要拆开他的外壳,最好弄一个很抵挡的,几百元(好象有2、3百元的,不带液晶显示的),弄坏了也不心疼。
看看下面的178元http://eshop.inhe.net/eshop/details.asp?gid=3577

[ Last edited by anniu on 2005-1-20 at 21:34 ]

网友:
航拍用不上变焦。

网友:
变焦是最基本的功能了,绝对不能舍去,专业的摄象师恨不得光圈快门速度白平衡都能控制。

网友:
毒霸天  在 2005-1-21 13:07 发表:

变焦是最基本的功能了,绝对不能舍去,专业的摄象师恨不得光圈快门速度白平衡都能控制。

不变焦的话清晰度受到影响

网友:
可能我的上个帖子表述有不清楚的地方:
    在小型航模飞机上不是不能变焦,也不是不需要变焦,而是做不到稳定的推拉镜头。

[ Last edited by draganfly on 2005-1-23 at 01:18 ]

网友:
说的对,问题就在稳定上,昨天夜里我看了中央5台的达喀尔拉力赛的全部回放,这个参加达喀尔拉力赛的直升飞机航拍镜头非常稳,无论是广角还是远焦都非常稳,这说明它的航拍系统肯定有稳定系统,具体的我还不清楚。

网友:
如果是载人直升机,可能可以做到稳定地变焦。
如果是遥控直升机,在国内恐怕还没有能够做到稳定变焦的吧......
怪不得现在玩航拍照片的人多,玩航拍摄像的人少......
航拍摄像真的很复杂......

网友:
draganfly  在 2005-1-22 03:21 AM 发表:

可能我的上个帖子表述有不清楚的地方:
1、航拍也是摄影的一种,当然需要变焦,诚如毒霸天大师所说,最好连调焦、光圈、快门、白平衡、逆光模式......等相机上有的功能都实现遥控。
2、从遥控技术上来讲,实现上 ...

大家都努力吧

[ Last edited by 泉水 on 2005-1-22 at 19:36 ]

网友:
draganfly  在 2005-1-22 04:34 PM 发表:

如果是载人直升机,可能可以做到稳定地变焦。
如果是遥控直升机,在国内恐怕还没有能够做到稳定变焦的吧......
怪不得现在玩航拍照片的人多,玩航拍摄像的人少......
航拍摄像真的很复杂......

摄像很吸引我

网友A:
这是我做的利用2个比例通道控制,通过我们专用的摄象机/云台遥控器控制摄象机或照相机变焦、快门、录象、暂停,同时可以把视频通过这块板子输出到视频发射模块,这个是松下摄象机专用,也有SONY 和CANON,单片机做的。

网友:
你配套卖的云台里包含这个吗?

网友(2005-11-11):
可不可以通过单片机加软件控制解决这个问题呢???关键是如何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做的利用2个比例通道控制,通过我们专用的摄象机/云台遥控器控制摄象机或照相机变焦、快门、录象、暂停,同时可以把视频通过这块板子输出到视频发射模块,这个是松下摄象机专用,也有SONY 和CANON,单片机做 ...

好啊!